[STM32L4] 软件复位

楼主(2022-12-04):
最近在使用 STM32L475 时,需要实现一个软件复位的函数,找不到资料,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个的。调用这个函数,单片机重启

网友A:
有复位指令的

网友B:
直接操作寄存器啊

网友C:
调用系统头文件的库函数。

网友D:
类似这样的函数,在工程里稍微搜索下。
NVIC_SystemReset();

网友E:
采用复位指令是一个方法,另一个方法是加一个死循环,用看门狗进行复位

网友F:
加一个死循环用看门狗

网友G:
操作寄存器

网友H:
寄存器操作复位指令

网友I:
调用哪个函数?单片机重启?

网友J:
还可以进行软件复位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加一个死循环用看门狗

你这个是真的复位呀,用看门狗也是经典!赞

网友K:
一般情况下应该有软件复位函数,可以直接调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