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指针会占用内存空间吗?

楼主(2022-12-04):
我们知道定义一个变量会占用内存空间。
取地址操作不会占用存储空间。
如果程序里定义了一个指针呢?那么是不是就占用空间了,这不就是浪费空间了吗

网友A:
是不是能不用指针的地方就别用,要不然太浪费了。

网友B:
感觉还是要看定义在哪里

网友C:
指针也是变量

网友D:
首先肯定的是:指针是占用内存的,而且一般都是4字节,当我们引用字节变量时,指针占用的内存比引用的变量所占内存要大。

网友E:
C语言的灵活性决定了编程没有定理,首先,能解决问题的代码才是有用的代码,其次,带来问题越越少的的代码就越是我们需要的。

网友F:
指针也是变量,只是存储对象为地址,肯定会占用内存啊!

网友G:
占用空间就是浪费?那为什么硬盘和内存都越来越大?难道就不浪费?

网友C:
全局的应该会占用吧

网友H:
只要是变量就会占空间,指针变量也是变量,那么你说的这个“浪费”是何意呢?

楼主:
普通的变量不浪费,指针就浪费,我觉得指针变量肯定不服啊,

网友I:
我知道局部变量用完就释放了

网友J:
第一次听说指针变量还能不占用空间

网友C:
变量当然就占用空间  跟操作是两码事

网友K:
只要是变量 不管是什么种类的变量 都会占用空间

网友L:
当然会占用了啊

网友M:
只要是变量都会占用空间

网友N:
指针也是变量,一样会占用内存。程序里的指针多半为了数据共享

网友O:
肯定是占用内存的,指针地址也需要一个地址存储的,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

网友P:
指针变量也是变量,是变量就要有存储地方,就要消耗空间。

网友Q:
说的很对

网友L:
吃饭会消耗粮食你能不吃饭么。。。

网友J:
指针当然占内存空间,目前一个指针占4个字节!

网友R:
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你多买点内存不就够了?同一个型号内存大小不一样的很多

网友E:
这个变量肯定要占用内存,

网友S(2024-05-21):
只要变量占用空间,指针变量也是变量,那么这种“浪费”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T:
会占用的

网友U:
我知道当我用完局部变量时它就会被释放

网友V(2024-06-21):
吃东西会消耗谷物,你能不吃吗?

网友W(2024-11-01):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X: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Y: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Z: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AA: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AB: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AC: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AD: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AE: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