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后面再加二次稳压

楼主(2022-12-04):
由于恒流源的作用,是否就可以避免电源供电线路上的瞬态干扰影响单片机工作?

网友A:
不适于用恒流源,负载瞬态变化,恒流源反而加剧了电压变化,应当是恒压源

网友B:
楼主搞错了概念,稳压电源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恒压源,只是有反应速率问题,对于外部耦合进来的瞬态干扰应采用吸收、抑制、旁路等手段配合适当的去耦来应对。

网友C:
有想象力
不过想错了
MCU是要恒压供电...

网友D:
恒流源不适合给单片机这种东西供电。

网友E:
单片机用恒流供电,你搞笑的吗

网友F:
恒流源是无法提供电压的,不可以这么做。

网友G:
恒流源不适合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H:
MCU是要恒压供电

网友I(2023-01-04):
所谓的恒流源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恒流的 超过了这个功率就达不到了

网友J:
这种方式对恒流源不适合 可以考虑在恒压源上使用

网友K:
怎么能用恒流源给芯片供电呢  都是用的恒压源啊

网友L:
用恒流源给dcdc供电吗 这样效率多低啊

网友M:
哪有这么用的啊  恒流源不能保证电压的恒定啊

网友N:
楼主的想法还是很发散的 但是看单片机手册上 人家只对电压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