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PC端无法收到数据

楼主(2022-12-04):
stm32L476通过USBD_CtlSendData响应PC端的Getreport请求,但是PC端无法收到数据。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人麻烦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没偶遇到过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用示波器看到波形了吗

楼主:
我用USB分析仪监控了  st没有把数据发送出去,下图是我发送部分的代码

       if(Get_Report)
       {
          Get_Report = 0;
          memset(ComBuf,0,61);
          ComBuf[0] = 0x01;
          ComBuf[1] = 0x02;
          USBD_CtlSendData(&hUsbDeviceFS,ComBuf,61);
       }

网友C:
时序上满足要求吗

楼主:
设置io口了吗

网友D:
io口配置了吗

网友E:
时序是不是没对上啊

网友F:
有没有配置io口啊

网友G:
时序是不有问题

网友H: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I:
时序满足吗?

网友J:
一般这种情况就是时序的问题,前提是程序没有问题,基本上就是从这2个方面进行确认

网友D:
可以看看io口有没有配置好

网友E:
这应该就是时序没有配置好吧

网友K(2024-11-01):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

网友L: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M: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N: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

网友O:
布置PCB的时候,电源地的安排要十分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