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进插件后为什么在KEIL找不到器件?

楼主(2022-12-04):
运行GigaDevice.GD32L23x_DFP_1.0.0.pack后
打开KEIL就提示:Error loading software packs
Run-Time Environment might work incorrectlySee Build Output for details
然后提示:Error: Device Support not found:Device: GD32L233CCVendor:
再进入KEIL的OPTIONS FOR TARGET。发现器件一栏没有这个器件。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pack的问题吧。

网友B:
GD32L23x找不到吗?

网友C:
需要重新点击刷新的。

网友D:
重新安装,可能安装的有问题的。

网友E:
你安装的版本对吗?可以import pack文件。

网友F:
你安装完Pack包,Keil应该会重新加载环境,有看到这一步吗。

网友G:
是不是版本安装的不对,修改一下Pack版本试试。

网友H:
是不是安装到Keil4版本去了?

网友I:
确认下工程后缀是不是.uvprojx, 如果没有后面的x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J:
重装一下试试,可能没有安装成功

网友K:
建议重新安装一下再试一下

网友L:
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是KEIL版本问题?建议楼主再排查确认一下

网友M:
是不是pack包的版本有问题啊

网友N:
是不是程序包安装的版本和软件不匹配啊

网友O:
把软件和补丁都重新安装一下 要注意匹配的问题

网友P:
只能考虑是软件的问题了 重新安装试试看吧

网友Q:
重新安装程序 必要的时候可以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R:
有可能就是补丁安装包版本和软件版本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S:
在keil里边有没有自动提供的连接进行下载呀

网友(2023-01-06):
可能版本之间不兼容的。

网友T:
keil的版本太低的话,不能识别到库。

网友U:
keil找不到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V:
是不是版本太低了呢?

网友W:
使用管理员权限打开软件。

网友X:
安装的版本是哪个?

网友Y:
这个重新刷新一下k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