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码开关的数值

楼主(2022-12-04):
我想用单片机读取5个8421拨码开关的数值。就是用P1口5个接拨码开关的8421口。P3口接拨码开关的5个公共端,P0口和P2再接到数码管上显示出来。

楼主:
5个拨码开关最大可以显示99999,谢谢啊

网友A:
楼主还是自己写好,遇到问题发来大家帮解决,要现成的失去了主动权啊

网友B:
拨码开关是干什么的?

网友C:
这个其实也挺简单的,将5个拨码开关的相同的4个引脚接在一起,要注意加二极管哦,然后将剩余的5个公共端分别杰在单片机的管教上,这样9个IO口就可以读5个拨码开关了,使用起来比较简单可行。
还节省IO口。呵呵

网友D:
拨码开关是通过手动拨到“1”或“0”来实现整个开关数值的组成的

网友E:
现在我做了4位的拨码开关....就是数显示会跳.而且我在千位拨码时.百位也会显示千位的数字.

而且仿真的时候..

原因应该是仿真IC的问题..P1的IO输出电流居然有0.2A的电流输出.

网友F:
直接读就行了,然后用逻辑操作转移到一个变量上。

网友G:
可以参考下矩阵键盘的设计

网友H:
直接读就行了

网友I(2023-01-04):
已经完成硬件上的设计 电路板出来了吗?

网友J:
硬件连接没有问题 看着有可能是io引脚判定有问题

网友K:
楼主在程序中需要区分哪个引脚代表什么

网友L:
直接读取引脚状态就行 但是要自己判定8421的进位关系

网友M:
这种检测很简单  而且基本也不存在抖动的问题

网友N:
出现这个现象估计是楼主把引脚定义弄混乱了

网友O:
直接读就行了,然后用逻辑操作转移到一个变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