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怎样进行奇偶校验

楼主(2022-12-04):
PIC16F877A的USART串口通信,怎样进行奇偶校验

网友A:
现在还有人用PIC16F877A,记得2004年就出了PIC16F877,microchip公司是好,再老的芯片也不淘汰

网友B:
硬件是不会自动进行奇偶校验的。你可以利用9位模式,把第9位作奇偶校验位。校验的动作要你通过软件来实现。

网友C:
在每一字节中加上一个奇偶校验位并传输,就是每个字节发送九位数据

网友D:
基本我用串口都不进行校验,一般是所有数据有单独一位进行数据和校验,毕竟传输过程中丢帧的话最后一位就不正确了,通过双方判断最终的校验和确定数据是否完整

网友E(2023-01-04):
难道串口通讯的奇偶校验不是自动的妈

网友F:
我们也可以自己写算法对数据进行奇偶校验

网友G:
我们在配置串口的时候 就会对校验方式进行配置

网友H:
奇偶校验是自动添加的 无需人为参与

网友I:
为什么单片机自己不能自动进行校验啊  寄存器都可以配置的啊

网友J:
奇偶校验的算法还是比较简单的  而且可以自己定义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