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
[工业控制] 开源分享-基于081的hall-foc控制程序

楼主(2022-12-04):
#申请原创# 开源分享-基于081的hall-foc控制程序
最近需要一个六步霍尔的FOC程序,恰巧之前做过简单的霍尔处理程序,索性就直接优化了一下拿来用了。程序框架是之前开源的FOC程序,删除了滑膜观测器,同时为了方便后续增加新的编码器,修改了一下工程结构(后面可能还会做其它修改)。相较于之前开源带霍尔的FOC程序的程序,简化了程序结构。
1、硬件平台介绍:
硬件自然还是081的开发板,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在嘉立创上直接购买。为了信号质量,使用双电阻采样,这里将开发板上电流反馈电阻从20k*2改成了1k*2。
开发板硬件连接如图1-1所示:
1d6f4cea0079bfa7c6266183f0775ff5
图1-1 开发板接线图
2、软件说明:
本软件通过速度插值实现六个角度转成连续角度。同时由于霍尔安装位置造成的误差,为了方便软件处理,需要将某一个霍尔跳变定义为霍尔角度的“零点”,然后通过在“零点”上增加偏置的方式就可以实现精确的角度校准。[1]
为了解决霍尔信号在高速和超高速下,多个中断同时发生引起时序上的问题,程序的结构设计如图2-1:
47f6881fd40c101329b77e15d7676842
图2-1 软件结构
对霍尔缓冲区处理是依靠一个被打断后自动重读的程序实现的,如果在读霍尔缓冲区数据的过程中,霍尔信号发生了变化,这时会优先响应霍尔中断,并在霍尔缓冲区读取结束后,重新从霍尔中断中读取数据。以保证在任意频率的转速下,都可以获得多个准确的数据。
关于霍尔角度计算,为了提高精度并且减少软件以来,角度以HALL_CNT为基础,结合MCPWM_CNT避免程序执行时间引起的误差。角度计算公式如下:
Angle = a*T + b + Hall_InstallErr
其中,T为经过MCPWM_CNT补偿之后的HALL_CNT;a是通过HALL_WIDTH计算得到的速度;b是在霍尔变化时记录的霍尔角度,在霍尔变化时,T会从零开始计时;是安装误差,如果需要正反转,由于开关霍尔纯在迟滞[2],正转安装误差和反转安装误差应该设置成不一样的值。
上述程序只能实现电机在匀速运行下的角度平滑处理,在加减速以及电机禁止的情况下,a会产生较为明显的波动,为了保证角度的误差在合理范围,在正常运行和霍尔跳变时,都会做误差限幅的处理,在电机静止时,直接用过查表的到当前霍尔的理论角度,不再计算连续的电角度,也就是在低速的时候,a为0。
实际运行效果:
电机不加负载,通过电流环跑到最大转速后进入极限电压输出状态。图3-1是启动电流波形;图3-2是缓慢加速的电流波形;图3-3是进入极限电压之后的电流波形,此时电流环Q轴输出电压饱和,D轴正常工作。
3e6ebfbe19cb3420110c3ce944f6d6bb
图3-1 启动电流波形
485cc6f97ff117bae01ff1adb126100c
图3-2 缓慢加速时电流波形
f4bede951bc0ee4d2cb2ded786568d94
图3-3 极限电压下的电流波形
图3-4分别是电流(黄)、角度(蓝)和两次PWM中的角度差(绿)的波形。可以看到在处于加速状态时,角度会在每个霍尔跳变的时候被强制更新。
f0f46dd2b0f6899e4191b69a776f619a
图3-4 角度波形
图3-5是匀速的角度波形。可以看到在处于匀速状态下,角度处于平滑连续的状态。
5fd4466dc91c10d5393b6ff0ee5be4ae
图3-5 匀速的角度波形
4、参考文献
[1]张彬,李震,李垣江,魏海峰,张懿. 开关霍尔安装相位偏差对PMSM性能影响实验研究[J]. 电子测量技术,2022,45(01):8-14.
[2]张逸,章企,陆申龙. 集成开关型霍尔传感器的特性测量和应用[J]. 大学物理实验,2000,(02):1-4.
5、附件说明
测试用的程序见附件,如果需要编译该工程,测试环境为Keil5.36。注意:测试工程中存在一些没用使用的局部或全局变量、部分结构不合理以及没有说明文档的问题。
仅保证是用该程序抓出来的这些波形。如果有需要,请关注后续更新。
测试用到的电机霍尔波形如图5-1所示。其中黄绿蓝对应UVW,紫色对应H_A。
41ba489f5c60fe6ded37c7023fa6ee6a
图5-1 反电动势以及霍尔信号

通过优秀的软件设计,将六霍尔的FOC控制电机完整实现,关键技术解读细致,完成效果较好,优秀的电机控制实操,非常期待后续更新

网友A:
这波形看起来不错

网友B(2023-01-06):
感谢分享,很有启发的文章

网友C:
角度平滑度不错

网友D:
没用过lks的芯片,代码中的hall中断函数中的这几行代码是啥意思啊,直接给寄存器HALL->INFO 赋值BIT16是什么操作,是将第16位置位的意思吗?
        HALL->INFO = BIT16;
        width = (s32)HALL->WIDTH;
        state = HALL->INFO & 7;

网友D:
Angle = a*T + b + Hall_InstallErr
其中,T为经过MCPWM_CNT补偿之后的HALL_CNT;
这段代码我不理解,为啥还要补偿MCPWM_CNT?

网友E:
嘉立创上直接购买吗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嘉立创上直接购买吗 谢谢

可以的,立创商城上有对应的型号

网友G(2023-02-14):
波形相当好,学习学习吧

网友H:
这个波形基本上没有什么毛刺。

网友I:
这个波形很完美啊,看起来。

网友J(2023-03-22):
这个波形看起来太漂亮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K:
为什么我跑例程跑不通?

网友L:
感谢楼主分享开源的项目

网友M:
感觉波形上面的毛刺比较多一些。

网友N: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我跑例程跑不通?

如果您跑上面的例程需要改硬件配置哦,还有这个需要将HALL相序写入正确才可以

网友O(2023-04-23):
怎么没有原理图,,,

网友C:
有没有知道v4.27.2中 hall的closeLoopAnglePLL实现原理

网友(2024-03-20):
大神,能加个微信吗,我在公司边学边做电机项目,用了你的代码,有些疑惑想要请教你。我的电话微信18483633206

网友P:
非常好的原创

网友Q(2024-06-21):
基于081的hall-foc控制程序开源分享,高效稳定,适用于电机控制。代码简洁,易于理解和二次开发。

网友R:
这种波形基本上没有毛刺。

网友S:
嘉立创买了块开发版,正学习中...,谢谢

网友T:
为什么我不能按常规来?

网友U:
感觉就像在波形上有更多的毛刺。

网友V:
隔离设计只不过是隔离电源和信号处理。没什么异常。微控制器的特定引脚需要连接到下载器的相应端口。合理布局电路,尽量减少长距离线路,避免不必要的电阻增加。对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的uart通信,可以定期校准波特率,以消除由于系统时钟漂移或其他因素造成的误差。检查波特率是否由于外部时钟源的问题而不准确。标准c库提供了丰富的函数,包括输入输出、字符串处理、数学计算等。以满足各种由编译器自动分配和释放的编程需求,存储函数的参数值、局部变量的值等。,其操作类似于数据结构中的堆栈。过度依赖直接寻址会降低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所以在优化时需要平衡性能和代码质量。你知道v4,27,2,hall的closeloopanglepll实现原理吗

网友W:
为什么我就不能按套路出牌呢?

网友X:
这个波形基本没有毛刺。

网友Y(2024-07-22):
非常感谢,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Z:
你知道4.27.2版,霍尔的closeloopanglepll实现原理吗

网友AA(2024-09-24):
先收藏并下载了,有图看起来直观,容易学习、对照。谢谢!

网友AB:
这个波形基本上没有毛刺。,

网友AC:
感觉波形上的毛刺比较多。,

网友AD:
为什么我不能按规矩来?,

网友AE:
感觉波形上有很多毛刺。,,

网友AF(2025-02-06):
参考一下楼主的代码,谢谢分享。

网友V:
感觉波形上毛刺比较多。

网友AG:
感觉波形上有很多毛刺。

网友AH:
基于081的hall-foc控制程序开源分享,高效稳定,适用于电机控制领域。简单易用,欢迎下载使用。

网友U:
这个波形的图像很平滑,没有明显的毛刺或干扰

网友X:
跑例程不通可能是因为代码错误、环境问题或硬件问题。

网友T(2025-03-10):
这个波形的毛刺看起来有点多,像是有很多小小的波动叠加在上面。

网友AI:
这种图形的波动非常平滑,几乎看不到任何突出来的小刺,很均匀。

网友AJ:
挺佩服开源分享的,把自己的成果分享出来,让大家都能学习学习。

网友AK:
这个控制程序是从原生改的吗?

网友AL:
可能是电源不稳定或电路设计问题,检查滤波电容和电源线。

网友AG(2025-04-09):
每个项目都有特定需求和规范,按规范选型能确保效率和安全性。

网友R:
可能是电源滤波不良或信号干扰,检查电源滤波和电路布线。

网友AM:
霍尔效应生成电流,Closeloop Angle PLL用于精确测量角度,通过比较霍尔电流与参考信号,调整电机位置,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AN(2025-08-11):
咋下载不了了呀. 我点击后变成了一张图片

网友AN:
今天点开附件下载, 页面是空的.

网友Z:
这是基于8051单片机的Hall传感器和FOC控制的程序,开源方便交流学习。

网友AO:
这个程序是用于081单片机的,实现hall-foc电机控制,适用于开源分享。

网友AP:
常规可能不适合每个人或每种情况,尝试创新和个性化是进步的关键。

网友AD:
波形平滑,没杂音干扰,符合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AG(2025-09-10):
可能是代码错误、电源不稳定或者外围元件问题。检查代码、电源和连接线。

网友U:
波形毛刺多可能因干扰或电路不稳定引起,检查电路和传感器连接,确认电源稳定。

网友AK:
可能是你的创意和想法与众不同,跳出常规套路,有时候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成果。

网友AQ:
波形平滑无杂波,适合精确控制。

网友AM:
波形平滑,没有过多的杂波干扰。

网友V:
波形平滑,没有杂波干扰,表明信号质量好。

网友AR(2025-10-12):
波形平滑表示电路稳定,可能是因为电源滤波或电路设计得当。

网友AS:
波形上的毛刺可能是信号干扰,检查电路和传感器连接是否牢固。

网友AT:
可能是因为规矩限制了你的自由,或者你不理解规矩的真正目的。尝试从规矩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吧。

网友AL:
波形平滑,说明电路滤波效果佳。

网友AJ:
霍尔传感器的closeloopanglePLL通常用于精确测量角度,原理是闭环控制,通过霍尔传感器获取位置,与预设角度对比,调整电机使误差减小,达到稳定输出。

网友AU:
可能是电源滤波不佳,建议检查电源滤波电容,必要时增加滤波元件。

网友X:
波形平滑无毛刺,表明信号质量好,适合精细控制。

网友AV:
可能是因为电路中存在干扰或者电源供应不稳定,导致波形不稳定。

网友AW(2025-11-14):
可能是文件损坏或格式不支持,试着重新下载或更换下载源。

网友Z:
选择合适元件是关键,遵守规范既高效又安全。

网友AX:
波形上的毛刺可能是由信号干扰引起的,检查电路是否有接触不良或电源稳定。

网友AY:
感谢大佬的分享!收获很大!

网友T:
独特想法常能激发创意火花,创新有时带来惊喜结果。

网友AB:
电源不稳或线路杂讯大,先排查滤波器和走线。

网友R:
检查下载链接是否正确,或者联系网站管理员查看页面为何为空。

网友AZ:
面对单片机项目,别总按常规出牌,大胆创新、定制方案,那是你成长的必经之路。

网友AJ:
常规是大多数人走的路,但不一定适合每个人。你可能有独特的想法或目标,所以走自己的路是合理的。

网友AI:
代码检查、电源稳压、线路连接仔细,排查故障关键点。

网友AX(2025-12-19):
可能是信号干扰,检查电路连接和滤波器设置。

网友AG:
波形看起来很干净,干扰少,适合做信号处理。

网友BA:
波形平滑意味着干扰少,这样单片机处理数据时更准确,有利于精确控制电机动作。

网友AS:
可能是代码错误、硬件连接问题或者资源冲突,需检查代码逻辑、硬件连接和配置。

网友AC(2026-01-21):
波形看起来挺干净,干扰少,很适合分析。

网友AC:
可能文件损坏或下载链接错误,试试其他来源或检查文件完整性。

网友AH:
波形上的毛刺可能是由电源干扰或电路不稳定引起的,可以检查电源滤波和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