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450擦除FLASH卡死问题

楼主(2022-12-04):
用GD32F450写一个IAP程序,地址0x08000000,APP 地址0x08020000。当IAP刚启动还没跳到APP时擦除FLASH正常,升级正常;但从APP调到IAP进行升级时,用fmc_erase_sector_by_address(APPLICATION_ADDRESS)擦除0x08020000就会卡死,擦别的地址就支持?有没有大神遇到过?

网友A:
没碰到过卡死,就是偶尔会BOOT会跳不到APP里面,概率不是很高,就糊弄着不搞了。

网友A:
也是从0x0802 0000开始擦除的,没遇到过卡死。

楼主:
跳不到APP是不是有些中断没有清掉。我得情况是运行IAP直接擦APP地址正常,但从APP跳到IAP再擦APP地址就卡死,感觉跟有个保护一样。

网友A:
我这基本也是从APP跳到BOOT再擦APP地址的,难道没调用fmc_un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基本也是从APP跳到BOOT再擦APP地址的,难道没调用fmc_unlock?

找到问题了,,APP里得滴答定时器在跳IAP之前没完全失能掉。

网友B:
有可能是一些中断没有清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APP里得滴答定时器在跳IAP之前没完全失能掉。

楼主,这个经验很值得大家借鉴,没有擦除肯定是有东西占用了线程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APP里得滴答定时器在跳IAP之前没完全失能掉。

确实如果是有程序再占用的话,擦除就会报错!建议楼主优化一下时序

网友E:
楼主这个经验很值得大家借鉴,确实这种没有结束就擦掉的情况会发生,有时候整体时序就变得很重要

网友F:
如果其他人没有在这个位置上卡死的话 考虑是不是芯片个体的问题呢

网友G:
查询一下时钟是不是稳定的 或者是供电有没有突然的压降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APP里得滴答定时器在跳IAP之前没完全失能掉。

这个就说明滴答时钟在有些时候非常重要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APP里得滴答定时器在跳IAP之前没完全失能掉。

一般情况下  需要 延时多长时间保证滴答时钟来完全停止呢

网友J:
我觉得归根接地还是地址的问题 有时候是不是有硬伤呢

网友K:
在这个过程中有其他代码或者是中断产生干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