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模拟量输入

楼主(2022-12-04):
        FX2N-2AD模拟量输入

网友A(2023-02-05):
三菱FX2N-2AD是三菱FX2N系列PLC中的一款模拟量的特殊功能模块,可以用于将2点模拟输入(电压输入和电流输入)转换成12位的数字值,并将这个值输入到可编程控制器中。广泛用于基本三菱工控搭建的自动化平台中。 FX2N-2AD可连接到FX0N、FX2N、FX2NC、FX3U系列的可编程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