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HT1622 液晶驱动手册 工作电压最低2.7V 但实际可低2.2,为啥

楼主(2022-12-04):
HT1622手册 工作电压最低2.7V 但实际可低2.2(再低就看不见了),为啥 ,虽然已经显示不能很清楚,但是数字控制命令部分仍能正确执行,是不是2.7V是保证显示的清晰度,但是数字电路部分即控制寄存器仍正正确,这个最低电压是多少?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数字控制寄存器部分CMOS电路 ,0.8VCC是高电平,那么理论上工作电压可以很低

网友A:
可先在网络上去了解一下断码LCD屏的工作原理,LCD屏本身的工作电压、偏压及Duty为何,还有电压及亮度(清昕度)的关系。
  • 阈值电压:LCD显示部分的亮度变化达到最大变化的10%时的电压; 通俗讲就是LCD刚好能看到显示时的电压;
  • 饱和电压:LCD显示部分的亮度变化达到最大变化的90%时的电压; 通俗讲就是LCD刚好达到最清楚显示的电压;

若用3V工作电压的LCD屏,其最佳显示电压会是2.7V可得到最佳的饱合度
当IC的VDD电压变小、即压差变小 (VCOM-VSEG),LCD屏显示自然就是愈来愈模糊。

一般IC规格书上写的就是保证规格,相对会比较严格
但实际可工作的电压,内部测试数据往往会宽松於规格书上的标示
使用者当然可超规格使用、但原厂不保证。

HT1622 是早期产品,合泰有开发新一代液晶的显示驱动IC
例如 HT16C22 有更好的抗干扰能力,更好的电气特性、更高的禎频率,更低的工作电压,.....等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