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IIC通讯问题

楼主:
请问利用PIC18单片机模拟串口实现IIC通讯,主机为PIC18单片机,从机为IS32FL3265A,其中一组串口(SDA+SCL)最多可以连接多少个从机(IS32FL3265A)?

网友A(2022-12-05):
你用的是PIC18哪个型号?应该有硬件I2C模块,为什么要用软件模拟?
你的从机地址是否可设置?PIC I2C主机通过寻址字节(7位地址或10地址)寻址多个I2C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