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0RB探测1-STM32CubeIDE安装及建立工程

楼主(2022-12-05):
今天我们搞一个STM32CubemxIde的安装

STM32CubeIDE是一个多功能的集成开发工具,拥有STM32Cube+编辑器+编译调试下载工具于一体的强大工具,最重要的是它免费,还有就是它支持多平台

这套IDE包含:

  • 易于上手的STM32CubeMX配置器和代码生成器,具有功耗和时钟树分析功能;

  • TrueStudio的丰富功能,包括编辑器、编译器、创建/内存/堆栈分析,项目向导;

  • 调试器,故障分析,跟踪和分析可视化工具,错误跟踪;

  • 支持从超低功耗STM32L0到高性能STM32H7的800多款搭载各种Arm®Cortex®-M 32位内核的STM32微控制器;

  • IDE基于成熟的Eclipse开源平台,并在CDT、GCC和GDB下免费授权;

  • 可免费获取并用于商用项目; 无需广告。

首先下载

下载链接

安装

注意下载后的文件也别放在中文路径下,我放在中文路径下安装报错

一路next即可

创建工程

第一次打开要创建工作空间,放个合适的地方即可(注意别有中文)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板卡

一路YES

楼主:
第一次会下载资源,可能会慢点

可以看到我们选板卡之后会自动配置好板卡上的资源,LED已经被配置过了,我们别的就不配置了,直接来点灯

我们勾选一下这个,可以把驱动单独生成.c和.h文件

点击

生成代码

用这个或者快捷键ALT+K也可以

点灯

我们编写代码,这里一样是HAL库,所以代码跟KEIL是一样的

HAL_GPIO_WritePin(LED_GREEN_GPIO_Port,LED_GREEN_Pin,GPIO_PIN_RESET);HAL_Delay(500);HAL_GPIO_WritePin(LED_GREEN_GPIO_Port,LED_GREEN_Pin,GPIO_PIN_SET);HAL_Delay(500);编译

调试

进入调试配置

选择工程

突然冒出升级stlink

那就升级一下把

打开升级模式,然后点升级即可

继续debug,切换到debug视图窗口

然后这里就跟KEIL差不多了

现在小绿灯就该blingbling,下篇讲下如何汉化这个软件,并改下主题.

网友A(2024-11-04):
把这干扰信号再次辐射出去

网友B:
对变换器效率测量

网友C:
印制电路板(PCB)的线路设计

网友D:
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

网友E: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F:
输入电容主要是起到高频能量存储器的作用

网友G: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H:
它们对PCB布局的重要性

网友I:
混淆的话,会引起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J: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