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0RB探测2-STM32CubeIDE主题设置及汉化

楼主:
因为stm32CubeIDE是基于Eclipse,所以可以下载Eclipse的汉化包,当然主题也可以今天我们说一下这个STM32CubeIDE怎么汉化和设置主题汉化

首先找到这个安装新软件

点ADD

languagehttp://mirrors.ustc.edu.cn/eclipse/technology/babel/update-site/R0.18.1/2019-12/

等待

我的选择

楼主(2022-12-05):
等待安装,安装之后重启

成功

主题设置

安装第一个,经典dark

楼主:
继续等待安装

我选了Dart

可以调整这两个选自己最喜欢的风格

就这样了,针不戳!

网友A(2024-06-05):
从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网站(https://www.st.com/zh/development-tools/stm32cubeide.html#get-software)下载并安装STM32CubeIDE。

网友B:
没有现成的汉化插件

网友C:
STM32CubeIDE的汉化通常不是官方支持的特性,因此可能需要第三方插件或手动编辑配置文件来实现。

网友D:
STM32CubeIDE的界面主题设置通常与Eclipse IDE类似,因为STM32CubeIDE是基于Eclipse的。

网友:
在STM32CubeIDE中,点击菜单栏的“ “Preferences”

网友E:
打开STM32CubeIDE后,选择Help -> Install New Software...进入软件安装界面。点击Add添加新的更新站点,此时需要输入语言包的下载网址。

网友F:
在线安装语言包或主题

网友:
STM32CubeIDE或Eclipse IDE可能自带了多个预设主题

网友G:
STM32CubeIDE是一个集成开发环境,用于基于STM32微控制器的软件开发。它可以用来开发、调试和编程STM32G070RB单片机。

网友H:
还是有地方没被汉化过来

网友I:
安装之后还需要重启

网友J:
这个不错。如果是单片机专用的就更好了。找机会试试。

网友K(2024-07-26):
STM32CubeIDE汉化和设置主题汉化

网友L:
直接加载汉化插件

网友M(2024-08-28):
STM32CubeIDE 本身不提供直接的中文汉化支持,所有的界面和文档默认是英文的。

网友N(2024-11-04):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O: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