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0RB探测3-GPIO按键点灯

楼主(2022-12-05):
第一篇里已经写了点灯的操作了,我们就直接跳过这一步,直接用按键控制LED灯配置端口

首先我们先配置一下按键端口的模式

根据原理图我们得知,按键没按下的状态是高电平,按下的状态是低电平.同时有硬件电容消抖,我们也不再添加软件消抖的代码.

我们打开这个ioc文件,继续进行配置.

这里默认配置位SYS_WKUP2,我们现在还用不到唤醒,直接给他改了,改成GPIO_Input模式,即输入模式.

可以直接点引脚就可以改模式

楼主:
然后右键引脚可以改名称

然后直接保存即可,已经配置好了

撸程序if(HAL_GPIO_ReadPin(MY_KEY_GPIO_Port,MY_KEY_Pin) == 0)//检测到按键按下{  while(!HAL_GPIO_ReadPin(MY_KEY_GPIO_Port,MY_KEY_Pin));//松手检测  HAL_GPIO_TogglePin(LED_GREEN_GPIO_Port,LED_GREEN_Pin);//小灯变换状态}展示

网友A(2024-08-31):
如果按键使用外部上拉电阻,可以选择 GPIO_Mode_IPU (输入上拉)模式。

网友B(2024-11-04):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C: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D: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E: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

网友F: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G: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H: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I: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J: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K: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