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0RB探测4-EXIT中断检测按键点灯

楼主(2022-12-05):
上一篇里写了如何按键点灯,用的是主动查询的方式,这篇我们来个被动的,用EXIT中断检测按键,我只展示过程,具体的理论知识我们就交给大Z老师吧!配置端口

依然打开我们的.ioc

修改按键

打开GPIO配置

配置中断优先级

楼主:
保存,自动生成

撸代码

我们简单看下它在中断里的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

哦,很简单,检测中断脚,清中断,进回调函数

那还需要我们再写一个回调函数

开撸

void HAL_GPIO_EXTI_Falling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if(GPIO_Pin == GPIO_PIN_13)  {    /* Toggle LED */        HAL_GPIO_TogglePin(LED_GREEN_GPIO_Port,LED_GREEN_Pin);  }}

直接在main函数下边写下,这次我们就不展示了啊,因为效果一样!下篇定时器撸起来!!!

网友A(2024-11-04):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C: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D: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

网友E: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F: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G: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H: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I: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J: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