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0RB探测6-串口发送及重定向printf函数到串口输出

楼主(2022-12-05):
本来说要先写定时器,但我意识到,如果没有打印功能,调试起来很难受,所以先简单的搞一下串口输出,并且重定向printf,这样我们就能先实现printf功能,美汁汁(详细的肯定留给大Z老师讲了)老规矩,先点点点

我们之前生成的项目中已经配置好了串口

如果没有的话,需要我们再配置,连接stlink的串口是串口2 PA2PA3,我们直接点即可(按图即可)

首先我们测试一下

打开uart库的头文件

简单看下,都是hal库通用的函数

我们使用这个函数,阻塞式发送

声明

extern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2;

在while前加两句函数

uint8_t hello[13] = "Hello World\r\n";HAL_UART_Transmit(&huart2, (uint8_t *)&hello, 13,0xFF);

编译打印

然后重定向

在usart.c最后加上函数

/* USER CODE BEGIN 1 */#include "stdio.h"#ifdef __GNUC__#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else#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endifPUTCHAR_PROTOTYPE{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USER CODE END 1 */

同时在main函数中调用

#include <stdio.h>

然后直接

printf("Hello World\r\n");

针不戳

网友A:
好像重定向下函数就行

网友B(2024-10-16):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比被防护电路自身能够耐受的过电压峰值低,并有一定裕量

网友C:
模信号是幅度相等且相位相同的信号

网友D: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

网友E:
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

网友F:
在动态测试之前,首先需要设定测试时间和测试频率

网友G:
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

网友H:
在测试中,可以改变负载电流,得到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网友I:
信号防雷电路应满足相应接口信号传输速率及带宽的需求,且接口与被保护设备兼容。

网友J:
随着对电路板模块的需求增加

网友K: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