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睡眠中可以用数据接收中断唤醒吗

楼主(2022-12-05):
睡眠中可以用数据接收中断唤醒吗
用MCC中哪一段代码可以实现,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A:
请先把问题描述的具体清楚一些。比如,芯片型号是什么?用什么接口外设接收数据?
一般来说,通信外设接收数据都是可以从休眠唤醒的。
唤醒一般是硬件实现的,只要外设唤醒条件满足即可。不需要什么专门的软件唤醒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先把问题描述的具体清楚一些。比如,芯片型号是什么?用什么接口外设接收数据?
一般来说,通信外设接收 ...

用的是PIC24fj64ga702,RS232.
我现在进入睡眠模式后,就无法再接收到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先把问题描述的具体清楚一些。比如,芯片型号是什么?用什么接口外设接收数据?
一般来说,通信外设接收 ...

刚开始入手,相关的资料较少。感觉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先把问题描述的具体清楚一些。比如,芯片型号是什么?用什么接口外设接收数据?
一般来说,通信外设接收 ...

我用看门狗是可以实现跳出sleep()睡眠的,我不知道调用下面这段函数是否可以唤醒跳出sleep().
void UART1_SetTxInterruptHandler(void (* interruptHandler)(void))
{
    if(interruptHandler == NULL)
    {
        UART1_TxDefaultInterruptHandler = &UART1_Transmit_CallBack;
    }
    else
    {
        UART1_TxDefaultInterruptHandler = interruptHandler;
    }
}

网友B:
先得唤醒才能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得唤醒才能接收。

设置个电平信号的变化唤醒,再接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个电平信号的变化唤醒,再接收吗
先进入sleep,当检测到RX上的起始位会将MCU从sleep唤醒,然后接收数据。
你进入Sleep前,需要把UART模块的WAKE位置1。

建议你看看PIC24 UART系列参考手册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70000582e.pdf,11.0 UART OPERATION DURING CPU SLEEP AND IDLE MODES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个电平信号的变化唤醒,再接收吗

是啊!  一般是起始位下降沿唤醒。然后默认唤醒后使用默认RC 振荡器时钟快速唤醒。也许还来得及接收第一个字节。

网友C:
可以使用接收中断唤醒,不过波特率不能太快,有可能第一个字节的起始位接收不完整导致第一个字节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进入sleep,当检测到RX上的起始位会将MCU从sleep唤醒,然后接收数据。
你进入Sleep前,需要把UART模块的W ...

U2MODE<7>=1;
我是需要在我的代码中加入它是吗。
此时当我的UART2口接受数据时,我的MCU就会被唤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接收中断唤醒,不过波特率不能太快,有可能第一个字节的起始位接收不完整导致第一个字节丢失。 ...

是将启动位的唤醒使能拉U2MODE<7>=1;
再调用MCC生成代码的这个条函数吗void __attribute__ ( ( interrupt, no_auto_psv ) ) _U2RXInterrupt( void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将启动位的唤醒使能拉U2MODE=1;
再调用MCC生成代码的这个条函数吗void __attribute__ ( ( interrupt, n ...

在你执行sleep指令前,把wake位置1使能唤醒即可。唤醒也不是必须要执行中断服务程序的。你在用之前还是要先看看手册。

另外,如果使能了中断,中断服务程序也不需要用户在软件中调用的。中断条件发生时,是由硬件跳转到中断向量的。

MCC只是根据你对外设、中断的配置,帮你产生外设的初始化和一些功能函数、以及中断服务程序的代码而已。减轻了一些写代码的工作。但还是要以了解MCU外设的工作原理、中断机制等内容为前提,才能知道如何使用MCC产生的代码。

如果你对休眠、UART唤醒、中断机制以及中断和唤醒的关系不了解,建议你还是必须要先去看看PIC24每个模块的参考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执行sleep指令前,把wake位置1使能唤醒即可。唤醒也不是必须要使能中断以及执行中断服务程序的。你在 ...

十分感谢你耐心的回答,我想我已经有一些头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你执行sleep指令前,把wake位置1使能唤醒即可。唤醒也不是必须要使能中断以及执行中断服务程序的。你在 ...

学习

网友E(2023-01-04):
有很多种睡眠的模式 如果在当前选择的睡眠模式下数据发送和接收还能能够正常运行 那就是能唤醒了

网友F:
可以先看一下当前进入的低功耗模式有没有关闭串口需要使用的时钟

网友G:
执行sleep指令前,把wake位置1可以唤醒的前提是接收模块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H:
应该是可以的 只要把wake位置1  就可以唤醒

网友I:
一般的轻度的低功耗模式都是可以通过数据接收唤醒的

网友J:
是不是微芯的还得配置寄存器啊 我印象中有些厂家的不需要

网友K:
你意思是串口唤醒的吗?

网友L:
串口唤醒应该是需要配置寄存器
你想用哪个mcu

网友M:
网上有教程可以参考的吗?

网友N:
睡眠模式唤醒有很多种方式的。

网友O:
可以的,不如用串口接收数据中断唤醒。

网友P:
你看看唤醒源是否包括数据接收吧。

网友Q:
这个不能的,可以外部中断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