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0RB探测-串口点灯

楼主(2022-12-07):
日常继续点灯,这次我们用串口点灯,自己制定一个简单的协议,固定接收两个字符,收到"ON"开,收到"OF"关灯继续点

生成

撸程序关闭之前的定时器,因为定时器中断有开关灯程序使能串口中断接收HAL_UART_Receive_IT(&huart2, (uint8_t*)recv_buf, 2);

打开接收中断,接收两个字节产生中断,将字节放进recv_buf数组里

编写接收中断回调函数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if(huart ->Instance == USART2){                if(recv_buf[0]=='O'){                        if(recv_buf[1]=='F'){                                HAL_GPIO_WritePin(LED_GREEN_GPIO_Port, LED_GREEN_Pin, GPIO_PIN_RESET);                                printf("LED_OFF\r\n");                        }                        else if(recv_buf[1]=='N'){                                HAL_GPIO_WritePin(LED_GREEN_GPIO_Port, LED_GREEN_Pin, GPIO_PIN_SET);                                printf("LED_ON\r\n");                        }                        else {                                printf("ERROR\r\n");                        }                }                else {                        printf("ERROR\r\n");                }                //重新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2, (uint8_t*)recv_buf, 2);        }}

然后编译烧录

看现象

网友A:
串口点灯和按键点灯一样常见。

网友B(2024-10-11):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D: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E: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

网友F: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G: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H: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I: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J: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K: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