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国产碳化硅MOS,SiC碳化硅MOS驱动的PCB布局方法

楼主(2022-12-05):
在为任一高功率或高电压系统设计印刷电路板 (PCB) 布局时,栅极驱动电路特别容易受到寄生阻抗和信号的影响。对于碳化硅 (SiC) 栅极驱动,更需认真关注细节,因为其电压和电流的转换速率通常比硅快得多。遵循指定 PCB 设计指南,可以帮助减少这些常见隐患并消除实验室或现场故障。

SiC 功率电路的优点和注意事项

SiC 功率电子器件的主要优点是开关频率高、导通损耗低、效率更高且热管理系统更简单。与硅基转换器相比,由于 SiC 功率系统具有这些优势,因此能够在要求高功率密度的应用(如太阳能逆变器、储能系统 (ESS)、不间断电源 (UPS) 和电动汽车)中优化性能。但是,由于高电压转换速率 (dv/dt) 和电流转换速率 (di/dt) 是 SiC 功率器件的固有特性,使其与硅基电路相比,这些电路对串扰、误导通、寄生谐振和电磁干扰 (EMI) 更为敏感。将SIC MOSFET 并联时设计人员必须更密切地注意如何最大限度降低这些影响,因为器件之间的电流分配不均会影响性能。例如,在开关瞬变过程中,在并联中增加一个器件会使 di/dt 倍增,从而可能导致更大的电压过冲。此外,任何寄生电感都可能产生与反馈机制耦合的谐振,从而只会使电流不平衡的情况变得更糟。在这种情况下,PCB 设计人员必须特别注意要降低寄生电感。ASC30N650MT4.pdf ASC60N650MT4 -PDF.pdf  ASC30N1200MT4 -PDF.pdf ASC60N1200MT4 -PDF.pdfASC5N1700MT3.pdf ASC100N1700MT4-PDF.pdf

网友A:
咨询一下楼主,有没有相关大功率转换模块的资料呢?

网友B(2024-08-31):
必须特别关注PCB设计的细节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C:
SiC器件能够在更高的开关频率下运行,允许更小的滤波器和变压器,从而减小系统尺寸和重量。

网友D(2024-11-04):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E: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F: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

网友G: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H: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I: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J: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K: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L: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