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60,想用timer6三角波模式,在峰值处触发ADC转换,怎么操作

楼主:
大佬们,我需要使用HC32F460,我想用timer的三角波模式,在峰值处触发ADC转换,但是在手册没看到EVT产生的寄存器也没有相关例程,只是在手册中看到可以产生,具体怎么产生没有说明

网友A(2022-12-05):
ADC 例程里有现成的TIMER0定时触发的,你可以根据这个例程自行修改

网友B:
Timer4有专门的SCSRm,6个设置EVT的寄存器啊,每个寄存器选择一个special event,并且对应一个SCCR然后在ADC的AOS寄存器里面选择已经设置的SCMxy

TimerA或者Timer6,可以直接输出OVF作为EVT事件,在ADC的AOS寄存器直接选择设置对应的OVF事件就可以了

网友C:
第一次听说三角波的模式 我理解的其实就是峰峰值是吧

网友D:
三角波模式的应用场合都有哪些呢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呢

网友E:
定时器支持三角波和锯齿波两种波形模式,可生成各种 PWM 波形

网友F:
锯齿波模式递加计数至上溢点、锯齿波模式递减计数至下溢点、三角波模式计数至谷点或峰点,控制状态寄存器(BCSTR)的 OVFF 或 UDFF 位会被置为 1。

网友G:
每个 TIMERA 单元可以设定一个基准计数值,根据配置的模式可以选择向上计数、向下计数,计数溢出时会可以配置相应的中断触发,每个通道可设定在计数值和基准值相等时产生计数比较匹配事件

网友H:
三角波也叫锯齿波,主要用在CRT作显示器件的扫描电路中

网友C:
峰值的这个点是不是不太好捕捉啊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