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D中丝印距离器件位置怎么设置

楼主:
请问我用快捷键设置丝印位置,丝印方向没有问题,怎么修改丝印距离器件的位置,想改小一点,想直接该默认位置

网友A(2022-12-05):
没有这个设置的,一般都是都方向排好然后手动调整一下,楼主你这个一排丝印可以安装shift键一起选择好同时移动,也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设置的,一般都是都方向排好然后手动调整一下,楼主你这个一排丝印可以安装shift键一起选择好同时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