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全志V853 RISC-V内核E907 核心固件加载

楼主(2022-12-05):
在调试阶段,需要经常修改 E907 的代码。而为了调试代码多次刷写系统非常麻烦。其实 E907 核心的固件可以在 Linux 系统内加载,本文将描述如何在 Linux 系统内启动 E907 核心、加载 E907 固件、关闭 E907 核心。

如何加载
从上一篇文章可以知道,这里使用 remoteproc 管理小核的生命周期。
remoteproc 框架抽象出硬件差异,允许不同的平台/架构来控制(开机、加载固件、关机)这些远程处理器,此外,还为支持这种通信的远程处理器添加了 rpmsg virtio 设备。这样,特定平台的 remoteproc 驱动程序只需要提供一些低级处理程序,然后所有 rpmsg 驱动程序就可以正常工作。

作用:
  • 从文件系统加载固件
  • 准备远程处理器所需资源
  • 注册一个 rpmsg virtio 设备
  • 提供对要提供对远程处理器的生命周期进行管理
所以固件的加载流程大致如下:
  1. 1. 加载固件
  2.    1. 调用 firmware 接口获取文件系统中的固件
  3.    2. 解析固件的 resource_table 段,该段有如下内容
  4.       1. 声明需要的内存(Linux 为其分配)
  5.       2. 声明使用的 vdev(固定为一个)
  6.       3. 声明使用的 vring(固定为两个)
  7.    3. 将固件加载到指定地址
  8. 2. 注册 rpmsg virtio 设备
  9.    1. 提供 vdev->ops(基于 virtio 接口实现的)
  10.    2. 与 rpmsg_bus 驱动匹配,完成 rpmsg 初始化
  11. 3. 启动小核
  12.    1. 调用 rproc->ops->start

Kernel 的配置
首先需要配置设备树,预留 E907 核心内存,buffer 内存,vring 内存等。并正确配置 rproc 与 rpbuf,也不要忘记配置 firmware-name,下面的配置示例为测试固件所使用的地址。不同的固件地址可能不同。
reserved-memory {
    e907_dram: riscv_memserve {
        reg = <0x0 0x48000000 0x0 0x00400000>;
        no-map;
    };

    vdev0buffer: vdev0buffer@47000000 {
        /* 256k reserved for shared mem pool */
        compatible = "shared-dma-pool";
        reg = <0x0 0x47000000 0x0 0x40000>;
        no-map;
    };

    vdev0vring0: vdev0vring0@47040000 {
        reg = <0x0 0x47040000 0x0 0x20000>;
        no-map;
    };

    vdev0vring1: vdev0vring1@47060000 {
        reg = <0x0 0x47060000 0x0 0x20000>;
        no-map;
    };
};

e907_rproc: e907_rproc[url=home.php?mod=space&uid=2514928]@0[/url] {
    compatible = "allwinner,sun8iw21p1-e907-rproc";
    clock-frequency = <600000000>;
    memory-region = <&e907_dram>, <&vdev0buffer>,
                    <&vdev0vring0>, <&vdev0vring1>;
    mboxes = <&msgbox 0>;
    mbox-names = "mbox-chan";
    iommus = <&mmu_aw 5 1>;

    memory-mappings =
        /* DA              len         PA */
        /* DDR for e907  */
        < 0x48000000 0x00400000 0x48000000 >;
    core-name = "sun8iw21p1-e907";
    firmware-name = "melis-elf";
    status = "okay";
};

rpbuf_controller0: rpbuf_controller@0 {
    compatible = "allwinner,rpbuf-controller";
    remoteproc = <&e907_rproc>;
    ctrl_id = <0>;    /* index of /dev/rpbuf_ctrl */
    iommus = <&mmu_aw 5 1>;
    status = "okay";
};

rpbuf_sample: rpbuf_sample@0 {
    compatible = "allwinner,rpbuf-sample";
    rpbuf = <&rpbuf_controller0>;
    status = "okay";
};

接下来需要配置 kernel 选项,配置驱动。
  1. make kernel_menuconfig

并勾选以下驱动:
Device Drivers  --->
  Remoteproc drivers  --->
    <*> SUNXI remote processor support
  Rpmsg drivers  --->
    <*> allwinnertech rpmsg driver for v853-e907
    <*> allwinnertech rpmsg hearbeat driver
    <*> Virtio RPMSG bus driver
    <*> sunxi rpmsg ctrl driver
  [*] Mailbox Hardware Support  --->
    <*>   sunxi Mailbox
    <*>   sunxi rv32 standby driver

我们可以使用 cat 命令检查小核目前的状况
  1. cat /sys/kernel/debug/remoteproc/remoteproc0/state

可以看到目前是 offline 的。可以尝试使用 echo 启动小核
  1. >echo start > /sys/kernel/debug/remoteproc/remoteproc0/state

可以看到,由于我们没有加载固件,小核启动失败。此时我们需要把准备好的固件放置到开发板的 lib/firmware 文件夹内。这里我们使用 adb 上传小核固件。

然后我们将固件名称置于 firmware 节点内,并启动固件。
  1. echo e907_test.elf > /sys/kernel/debug/remoteproc/remoteproc0/firmwareecho start > /sys/kernel/debug/remoteproc/remoteproc0/state

此时可以看到 remote processor e907_rproc is now up,同时查看状态也显示了 running

此时也可以用 stop 命令停止小核运行

  1. cecho stop > /sys/kernel/debug/remoteproc/remoteproc0/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