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1262 与 SX1278、SX1276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2-05):
通常的物联网解决方案和设备一直都非常昂贵,或在实施中不切合实际。理想的无线连接技术应该是低成本、高可靠性的,可进行长距离传输,且拥有超长的电池续航时间。像zigbee、Bluetooth和Wi-Fi这样的短距离技术不能满足这些要求,蜂窝移动网络虽然支持更长的距离,但电池续航时间太短。

为了克服这些挑战,LoRa器件和无线射频技术(LoRa技术)及LoRaWAN开放协议成为了智能供应链和物流行业的理想解决方案。LoRa技术具有远距离(在空旷的野外远达30英里)和低功耗(长达超过10年的电池续航时间)等特性,这些功能可实时跟踪、监控流动的资产。此外,LoRa技术和LoRaWAN开放协议拥有一个非常强大可靠的生态系统,包括支持LoRa的传感器、网关、网络服务器、网络及服务提供商。

sx1276和sx1278的区别:

2013年SEMTECH首次推出带扩频技术的Sub-GHz产品芯片,由于其相对传统FSK与GFSK在传输距离和抗干扰能力方面的优势而倍受市场关注,目前,SEMTECH的扩频芯片SX1276/7/8覆盖了几乎整个Sub-1GHz的4个频段:433/470/868/915M。

其中,SX1278与SX1276性能几乎没有差别,SX1278主要针对于433M与470M网段的地区,包括中国,东南亚,南美与东欧地区。SX1276则主要覆盖欧洲与北美等使用的868M和915M频段。在封装上两颗芯片略有区别,引脚定义无法兼容,所以两种芯片开发出来的产品外围电路不同,必须重新设计布局。

APPCON提供了两种分别基于SX1278和SX1276的RF透传模块方案APC340,硬件上分别支持433/470M与868/915M,实际测试中不同频段的APC340通信距离和穿透力方面几乎一致。

SX1278/6是Semtech公司在2013年推出的一款远距离、低功耗的无线收发器,是一款性能高的物联网无线收发器,具备特殊的LoRa调制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通信距离;而SX1262是一款新产品,同样由Semtech公司在2018年推出,也具备特殊的LoRa调制方式。SX1262与SX1278/6在多个方面有些区别,下文主要进行三者的对比以及分析。

对比分析芯片封装、引脚SX1278和SX1276的封装一致,封装均为6x6mm、28脚QFN封装,芯片体积相对比较大,再加上射频外设,因而能做出的射频模块体积相对也比较大。

引脚方面仅有2个脚有区别,SX1278的第21、22脚均为GND,而SX1276的第21脚为RFI_HF,第22脚为RFO_HF。

SX1262的封装为4x4mm、24脚QFN封装,芯片体积相对比较小,可以做出的射频模块体积相对也比较小。

调制方式SX1262与SX1278/6三者均带有多种调制方式,其中包含LoRa以及传统的(G)FSK调方式,LoRa调制方式本身就是这三种芯片的亮点。

晶振电路及支持频段SX1262与SX1278/6三者均可以采用TCXO晶振,若采用TCXO晶振,则XTB引脚不接,但SX1262的第6脚(DIO3)可用来为TCXO晶振供电,只需通过软件配置。采用XTAL时,SX1278/6外部需添加匹配电容;而SX1262外部无需添加匹配电容,内部已自带,可直接通过软件调节。

SX1278支持的频段为137-525MHz,射频发射输出脚为第27脚(PA_BOOST)或第28脚(RFO_LF),射频接收输入脚为第1脚(RFI_LF)1276支持的频段为137-1020MHz,当使用137-525MHz时,射频发射输出脚必须为第27脚(PA_BOOST)或第28脚(RFO_LF),射频接收输入脚必须为第1脚(RFI_LF),当使用862-1020MHz时,射频发射输出脚必须为第27脚(PA_BOOST)或第22脚(RFO_HF),射频接收输入脚必须为第21脚(RFI_HF)。

由此看来,可以将SX1276理解为SX1278的加强版。

SX1262支持的频段为150-960MHz,射频发射输出脚为第23脚(RFO),射频接收差分输入脚分别为第21脚(RFI_P)、第22脚(RFI_N)。更换频段时,无需更换引脚,只需调整射频电路参数。配电及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电流SX1278/6仅有一种配电方式,最大发射功率20dBm,要达到最大发射功率,需使用第27脚(PA_BOOST),发射电流120mA@20dBm。SX1262最大发射功率可达22dBm,带有两种配电方式,低压差稳压器(LDO)以及高效率降压DC-DC转换器,可选择DC-DC形式,发射电流118mA@22dBm。SX1278/6的接收电流约为12mA左右,SX1262在DC-DC方式下,接收电流约为5mA左右;三者能达到的最高灵敏度为-148dBm。扩频因子、空速等参数在LoRa调制下,SX1278/6的扩频因子6-12,BW 7.8-500kHz,空中速率0.018-37.5kbps。而SX1262的扩频因子5-12,BW 7.81-500kHz,空中速率0.018-62.5kbps。

可以看出在LoRa调制下,SX1262可以达到的空中速率要比SX1278/6大得多

SX1278,具有新LORA扩频技术的高灵敏度的RF模块,模块带有2.00mm标准接口,

工作频率:433-510MHz(868、915MHz可以定制)

发射功率:100mW(20dbm);

接收灵敏度:-139dbm(SF=1,LORA模式);

发射电流:120mA;

接收电流:13mA,

自带AFC;

256byte FIFO TXRX;

调制模式:ASK/FSK/GFSK/Lora

国内ISM频段免费使用

产品尺寸:2.75*2.5CM

信道抑制:56dbm

SPI接口

空旷地传输距离:5000米(1.2K速率,10k Dev 22k BW)

应用市场:

1) 远程遥控和远程数据采集系统

2) 无线抄表(水表、电表、气表)

3) 无线点菜机

4) 工业数据采集、传输、智能控制系统

5) 无线报警系统

6) 智能家具系统

7) 婴儿监控系统/医院寻呼系统

8) 油田、矿区、工地、工厂等原有485/232接口系统

9) 无线小数据传输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