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代码远程升级之IAP编程

楼主(2022-12-06):
IAP是什么

有时项目上需要远程升级单片机程序,此时需要接触到IAP编程。    IAP即为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解释为在应用中编程,用户自己的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对User Flash的部分区域进行烧写。即是一种对单片机Flash擦写的一种编程方案。    通常情况下,一片STM32单片机的Flash只有一个用户程序,而IAP编程则是将单片机的Flash分成至少两大区域,一部分叫做bootloader区,一部分叫做app用户代码区,还可留出一部分区域为代码备份区。IAP的应用场所    通常情况下我们给STM32单片机烧录更新程序时是通过SWD、J-link或者通过设置BOOT引脚后,使用串口进行程序下载,这样的方式直接一次性将程序文件下载到单片机的Flash中,比较适合绝大部分的应用。    但是当产品投入实际应用时,封装完成后在后期的使用过程中遇到某些程序上的bug或者是根据客户需求需要增加一些功能的时候,使用传统代码烧录的方法就可能需要拆除封装,而使用IAP编程在bootloader区提前写入与外部通信的接口用于升级单片机代码,使得我们不用对已完成包装的产品进行拆除既可以更新代码,这样既节约了成本,也更加方便快捷。IAP编程的流程    IAP编程将Flash区分成的两个区域,bootloader区和app用户代码区具有截然不同的功能。相关文章推荐:详解STM32在线IAP升级。bootloader区,主要实现接收程序文件,并将该程序写于特定位置的Flash区域。而这里接收外部程序文件,就需要实时和外部通信了。    STM32单片机与外部通信大多是通过自身的串口接收和发送数据,不过STM32单片机的串口可以外接多种通讯接口,例如422、485、GPRS及ESP8266等。即我们可以通过串口外接蓝牙模块、WiFi模块或者是其他网络模块,就可以实现远程的文件传送更新单片机程序了。    app用户代码区则是主要实现我们所需要的功能操作,除此之外app用户代码区还需要实时检查代码运行情况,通过判断更新程序的标志位来判断是否需要升级程序。若是需要升级程序则进入bootloader区进行代码更新;若不需要则继续运行功能函数代码即可。    因此IAP编程下的单片机运行流程如下图:      根据运行流程,我们可以总结出简单几条bootloader设计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 精简、程序尽可能精简。在单片机Flash有限的情况下,bootloader代码占用Flash的空间越小,则APP程序代码就可占用更多,实现更多功能函数。
  • 标志位不受复位的影响。
  • Bootloader中尽量不使用中断。

网友A:
iap就是可以远程升级吗

网友B(2024-10-11):
在信号线中串联小电阻其主要目的是对引脚的保护

网友C: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D:
并且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是温度系数

网友E:
开模的话,模具不会塌踏。。

网友F:
就导通接地放掉

网友G:
需要靠近在外部添加一个钳位二极管

网友H:
ESD电压通过接地放掉

网友I:
电阻消耗过电压的能量

网友J: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