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如何分配原理图IO

楼主(2022-12-05):
  在画原理图之前,一般的做法是先把引脚分类好,然后才开始画原理图。

要想根据功能来分配 IO,那就得先知道每个 IO 的功能说明,这个我们可以从官方的数据手册里面找到。在学习的时候,有两个官方资料我们会经常用到,一个是参考手册(英文叫 Referencemanual),另外一个是数据手册(英文叫 Data Sheet)。两者的具体区别见下表。      数据手册主要用于芯片选型和设计原理图时参考,参考手册主要用于在编程的时候查阅。在数据手册中,有关引脚定义的部分在 Pinouts and pin description 这个小节中。数据手册中对引脚定义具体定义见下表。      对上表中引脚定义的解读,见下图。      举例,如果MCU 型号是 STM32F103VET6,封装为 LQFP100,我们在数据手册中找到这个封装的引脚定义,然后根据引脚序号,一个一个复制出来,整理成 excel 表,分配好之后就开始画原理图,具体引脚分类见下表。

网友A:
确实再使用之前对各个引脚进行规划,形成IO规划表

网友B:
先提前把哪些脚什么功能设计出来

网友C:
先确定引脚用途再画确实是好习惯

网友D(2024-10-16):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E: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F: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G: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H: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I: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J: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K: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L: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M: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