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详解嵌入式开发中的I2C总线

楼主(2022-12-08):
硬盘、U盘等这些设备中都有一个“掉电保存”的器件,他们的特点就是没电了之后,存在他们上面的信息不会丢失,就像人的大脑,有**功能。在工业领域也非常常见这种器件,一般有EEPROM和FLASH。它俩共同点是可读可写,断电保存。

    不同点是EEPROM写之前不用擦除,而FLASH写之前一定要擦除,否则写不成功;EEPROM一般都使用I2C总线来通信,而FLASH一般是使用SPI总线。相关文章:EEPROM和Flash这样讲,我早就懂了。

    EEPROM存储器系统架构图如下。

位传输    I2C总线是由飞利浦(Philips)公司开发的一种双向二线制同步串行总线,实现有效的IC间的控制,它只需要两根线(SDA和SCL)即可在连接于总线上的器件之间传送信息。    I2C总线在传输数据都是按照bit来传送。SCL为时钟线,SDA为数据线;在SCL时钟线为高电平时,SDA数据线上的电平不允许被修改,SCL时钟线为低电平时,SDA数据线上的电平可为高/低。I2C总线的位传输,如下图所示。      起始条件:SCL为高电平时,SDA由高电平向低电平切换;表示开始传送数据。    停止条件:SCL为高电平时,SDA由低电平向高电平跳变;表示结束传送数据。
空闲条件:I2C总线的SDA和SCL两条信号线同时处于高电平时;表示空闲状态。  数据传输字节传输    发送数据时,由主机先发送一个起始信号,再将SDA信号切换为输出模式,然后将8位数据依次由高到低发送出去。    发送完成后,主机将SDA信号切换为输入模式,等待丛机回应ACK或NAK;再发下一笔数据。I2C总线数据传输示意图如下。
丛机地址    在I2C总线系统中,每个设备都有它的固定地址,一般由芯片的A0,A1和A2决定。丛机地址字节由七位地址位(D7-D1位)和一位方向位(为D0位)组成。    器件地址的D7-D4一般都是被厂家固定了为1111,余下的D3,D2和D1连接到芯片的A2,A1和A0决定;D0为0x00表示写,D0为0x01表示读。大家看例程都是些0xA0和0xA1就是这个原因。EEPROM的器件地址示意图如下。
读写过程写数据过程

  • 主机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防止总线忙写数据失败
  • 主机发送I2C总线复位信号,确保写数据之前总线处于空闲状态
  • 主机发送I2C总线开始信号,启动一次数据的写入
  • 主机发送I2C丛机地址和写模式(W/R=0)信号,并且等待一个丛机的应答信号
  • 主机接收到ACK的应答信号后,开始多个字节的写入,每写完一个字节需要等待一个丛机的应答信号
  • 主机接收到ACK的应答信号后,发送2IC总线停止信号,确保总线处于空闲状态

读数据过程

  • 主机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防止总线忙写数据失败
  • 主机发送I2C总线复位信号,确保读数据之前总线处于空闲状态
  • 主机发送I2C总线开始信号,启动一次数据读取
  • 主机发送I2C丛机地址和读模式(W/R=1)信号,并且等待一个丛机的应答信号
  • 主机接收到ACK的应答信号后,开始多个字节的读取,每读完一个字节需要给丛机发送一个ACK应答信号
  • 主机接收到ACK的应答信号后,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确保总线处于空闲状态

总结    I2C总线在嵌入式开发中应用中非常广泛,基本上所有的电力电子设备都会用到这个总线。总线相关文章:总结电子工程师常用的总线。

网友A(2024-10-21):
这些引线越窄越好

网友B: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C: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

网友D:
输入滤波电容的公共端应作为其他交流电流地的唯一接点

网友E: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F: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G: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H: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I:
把纹波电流分摊到每个电容上

网友J: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