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电路——CAN协议

楼主(2022-12-05):
概念和特征

  下面对CAN协议的媒体访问控制子层的一些概念和特征做如下说明:(1)报文(Message)总线上的数据以不同报文格式发送,但长度受到限制。当总线空闲时,任何一个网络上的节点都可以发送报文。(2)信息路由(Information Routing)在CAN中,节点不使用任何关于系统配置的报文,比如站地址,由接收节点根据报文本身特征判断是否接收这帧信息。因此系统扩展时,不用对应用层以及任何节点的软件和硬件作改变,可以直接在CAN中增加节点。  (3)标识符(Identifier) 要传送的报文有特征标识符(是数据帧和远程帧的一个域),它给出的不是目标节点地址,而是这个报文本身的特征。信息以广播方式在网络上发送,所有节点都可以接收到。节点通过标识符判定是否接收这帧信息。  (4)数据一致性应确保报文在CAN里同时被所有节点接收或同时不接收,这是配合错误处理和再同步功能实现的。  (5)位传输速率不同的CAN系统速度不同,但在一个给定的系统里,位传输速率是唯一的,并且是固定的。  (6)优先权 由发送数据的报文中的标识符决定报文占用总线的优先权。标识符越小,优先权越高。  (7)远程数据请求(Remote Data Request) 通过发送远程帧,需要数据的节点请求另一节点发送相应的数据。回应节点传送的数据帧与请求数据的远程帧由相同的标识符命名。  (8)仲裁(Arbitration) 只要总线空闲,任何节点都可以向总线发送报文。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节点同时发送报文,就会引起总线访问碰撞。通过使用标识符的逐位仲裁可以解决这个碰撞。仲裁的机制确保了报文和时间均不损失。当具有相同标识符的数据帧和远程帧同时发送时,数据帧优先于远程帧。在仲裁期间,每一个发送器都对发送位的电平与被监控的总线电平进行比较。如果电平相同,则这个单元可以继续发送,如果发送的是“隐性”电平而监视到的是“显性”电平,那么这个单元就失去了仲裁,必须退出发送状态。  (9)总线状态 总线有“显性”和“隐性”两个状态,“显性”对应逻辑“0”,“隐性”对应逻辑“1”。“显性”状态和“隐性”状态与为“显性”状态,所以两个节点同时分别发送“0”和“1”时,总线上呈现“0”。CAN总线采用二进制不归零(NRZ)编码方式,所以总线上不是“0”,就是“1”。但是CAN协议并没有具体定义这两种状态的具体实现方式,如图7-7所示。  (10)故障界定(Confinement) CAN节点能区分瞬时扰动引起的故障和永久性故障。故障节点会被关闭。  (11)应答接收节点对正确接收的报文给出应答,对不一致报文进行标记。  (12)CAN通讯距离最大是10公里(设速率为5Kbps),或最大通信速率为1Mbps(设通信距离为40米)。  (13)CAN总线上的节点数可达110个。通信介质可在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纤中选择。(14)报文是短帧结构,短的传送时间使其受干扰概率低,CAN有很好的效验机制,这些都保证了CAN通信的可靠性。

CAN总线协议内容

CAN总线的物理层是将ECU连接至总线的驱动电路。ECU的总数将受限于总线上的电气负荷。物理层定义了物理数据在总线上各节点间的传输过程,主要是连接介质、线路电气特性、数据的编码/解码、位定时和同步的实施标准。

总线竞争的原则

  BOSCH CAN基本上没有对物理层进行定义,但基于CAN的ISO标准对物理层进行了定义。设计一个CAN系统时,物理层具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但必须保证CAN协议中媒体访问层非破坏性位仲裁的要求,即出现总线竞争时,具有较高优先权的报文获取总线竞争的原则,所以要求物理层必须支持CAN总线中隐性位和显性位的状态特征。在没有发送显性位时,总线处于隐性状态,空闲时,总线处于隐性状态;当有一个或多个节点发送显性位,显性位覆盖隐性位,使总线处于显性状态。

  在此基础上,物理层主要取决于传输速度的要求。从物理结构上看,CAN节点的构成如图7-8所示。在CAN中,物理层从结构上可分为三层:分别是物理信号层(Physical Layer Signaling,PLS)、物理介质附件(Physical MediaAttachment,PMA)层和介质从属接口(Media Dependent:Inter-face,MDI)层。其中PLS连同数据链路层功能由CAN控制器完成,PMA层功能由CAN收发器完成,MDI层定义了电缆和连接器的特性。目前也有支持CAN的微处理器内部集成了CAN控制器和收发器电路,如MC68HC908GZl6。PMA和MDI两层有很多不同的国际或国家或行业标准,也可自行定义,比较流行的是ISOll898定义的高速CAN发送/接收器标准。节点数理论上,CAN总线上的节点数几乎不受限制,可达2000个,实际上受电气特性的限制,最多只能接100多个节点。

CAN的数据链路层

 CAN的数据链路层是其核心内容,其中逻辑链路控制Logical Link control,LLC)完成过滤、过载通知和管理恢复等功能,媒体访问控制(Medium Access control,MAC)子层完成数据打包/解包、帧编码、媒体访问管理、错误检测、错误信令、应答、串并转换等功能。这些功能都是围绕信息帧传送过程展开的。

CAN总线协议内容

         控制器局域网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属于现场总线的范畴,是一种有效支持分布式控制系统的串行通信网络。是由德国博世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专门为汽车行业开发的一种串行通信总线。由于其高性能、高可靠性以及独特的设计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被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而且能够检测出产生的任何错误。当信号传输距离达到10km时,CAN仍可提供高达50kbit/s的数据传输速率。由于CAN总线具有很高的实时性能和应用范围,从位速率最高可达1Mbps的高速网络到低成本多线路的50Kbps网络都可以任意搭配。因此,CAN己经在汽车业、航空业、工业控制、安全防护等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随着CAN总线在各个行业和领域的广泛应用,对其的通信格式标准化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1991年CAN总线技术规范(Version2.0)制定并发布。该技术规范共包括A和B两个部分。其中2.0A给出了CAN报文标准格式,而2.0B给出了标准的和扩展的两种格式。美国的汽车工程学会SAE在2000年提出了J1939协议,此后该协议成为了货车和客车中控制器局域网的通用标准。

转载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网友A:
can除了汽车领域用的多,还用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2024-07-12):
引用 网友A:
can除了汽车领域用的多,还用在什么地方啊

电厂 很多 DCS控制系统 也是用CAN的
电厂 CANWeb冗余双网现场总线控制系统网络结构分3层:
                MMI层(人机界面)、控制器层、IO总线层
以太网IP编号(IP最后一个BYTE)的分配标准:
(1)人机界面MMI层: 101~149
(2)控制器层DPU控制器: 01~49,对应冗余模块 51~99
(3)IO总线层CANWeb网关模块:151~199,对应冗余模块 201~249
IO总线层:通过冗余双光纤可组网成 高可靠、分散的FCS系统

详细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3335470-1-1.html

网友B:
BOSCH CAN基本上没有对物理层进行定义,但基于CAN的ISO标准对物理层进行了定义

网友C(2024-10-16):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D: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E: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F: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G: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H: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I: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J: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