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BLE开启后,GPIO 中断无效

楼主(2022-12-05):
   如题,修改例程N32WB03x_SDK V1.2.0\projects\n32wb03x_EVAL\application\ble_hid_rcu, 增加PB1/PB2中断, PB1/PB2 电平改变时,没有进入中断。
   屏蔽app_ble_init() 初始化函数后,中断正常。
   请问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开启BLE后需要对中断特殊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BLE后需要对中断特殊处理

  你好,中断已经可以正常工作。
  请教个新问题,中断唤醒后,SPI的时钟已经重新使能, 目前判断SPI可能没有正常工作。
  请问是否需要重新初始化?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启BLE后需要对中断特殊处理

您好,我初次使用wb03x,开启BLE,使用外部中断时有两个问题:
1、这个指南中指出要使用两个函数:ModuleIrqRemoval(EXTI2_3_IRQn);和ModuleIrqRegister(EXTI2_3_IRQn, EXTI2_3_IRQn_callback);删除和重新注册中断号的回调函数,这两个函数是定义在哪个文件里的?是在初始化外中断时调用吗?
2、回调函数的名字在哪里定义的?如果是EXTI2_3_IRQn中断,回调函数是 EXTI2_3_IRQn_call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