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为什么要先开启外设时钟?

楼主:
今天给大家分享两点内容:

一是,为什么我们要先开启STM32外设时钟;二是,关于STM32的 I/O 复用功能及什么时候开启AFIO时钟。

STM32为什么要先开启外设时钟?

相信很多朋友都曾遇到过这种坑,我最初学习STM32的时候同样也遇到过。下面,我就来说说为什么我们要先开启STM32外设模块时钟,再对其外设模块初始化配置?

1、系统架构

不同类型的STM32,它的系统架构各有不同,但原理都类似,由多条主控总线和多条被控总线组成(请参看【参考手册】存储器和总线架构章节)。

以STM32F4为例:

八条主控总线:

— Cortex™-M4F 内核 I 总线、 D 总线和 S 总线— DMA1 存储器总线— DMA2 存储器总线— DMA2 外设总线— 以太网 DMA 总线— USB OTG HS DMA 总线
七条被控总线:— 内部 Flash ICode 总线— 内部 Flash DCode 总线— 主要内部 SRAM1 (112 KB)— 辅助内部 SRAM2 (16 KB)— 辅助内部 SRAM3 (64 KB)(仅适用于 STM32F42xxx 和 STM32F43xxx 器件)— AHB1 外设(包括 AHB-APB 总线桥和 APB 外设)— AHB2 外设— FSMC

借助总线矩阵,可以实现主控总线到被控总线的访问,这样即使在多个高速外设同时运行期间,系统也可以实现并发访问和高效运行。

2、关于AHB和APB总线AHB:Advanced High-performance Bus,即先进的高性能总线。

APB:Advanced Peripheral Bus,即先进的外围(外设)总线。
上面说了系统总线的架构引伸出来的就是AHB和APB总线,那为什么要讲述AHB和APB总线呢?
我们操作的外围设备一般都是位于AHB和APB总线上,而AHB可以引伸出AHB1、AHB2,甚至AHB3。同样APB也存在APB1、APB2等。
比如,USART1外设位于APB1总线上,GPIOA位于AHB1高速总线上。
请注意参考手册中“AHB/APB 总线桥”这一小节,有一条重要的内容:每次芯片复位后,所有外设时钟都被关闭( SRAM 和 Flash 接口除外)。使用外设前,必须在 RCC_AHBxENR 或 RCC_APBxENR 寄存器中使能其时钟
3、STM32时钟控制
请参看STM32参考手册关于【复位与时钟控制RCC】章节。

STM32的时钟控制模块因MCU芯片不同,各有差异,但原理都类似,功能也相当丰富。主要的目的就是给相对独立的外设模块提供时钟,也是为了降低整个芯片的功能。

降低功耗是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兼容不同速度的设备,有些高速,有些低速,如果都用高速时钟,势必造成浪费。

RCC给外设提供时钟是一个主要目的,那么为什么要提供时钟呢? 原因在于外围设备的寄存器需要时钟才能工作。你可以把外设当做一个设备,而这个设备需要给它提供电源(时钟)才能工作。

你在STM32参考手册的“RCC”章节可能会看到这么一句话:当外设时钟没有启用时,软件不能读出外设寄存器的数值,返回的数值始终是0x0
4、总结
看到这里,相信聪明的你已经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先开启STM32外设模块时钟,再配置其外设模块了。
简单来说,就是操作外设是通过外设总线来实现,只有外设总线有时钟了才能操作外设。
坑:
A.先使能外设时钟,再对其进行配置

B.时钟配置需对应总线

这种基于标准外设库的低级错误,相信肯定有不少人遇到过,希望提高警惕。

AFIO复用时钟

有朋友问:“什么时候开启AFIO时钟”。写了上面章节,就顺便再讲述一下关于STM32的I/O复用功能及什么时候开启AFIO时钟。

1、什么是I/O 复用功能?

简单来说,就是把普通I/O用作其它的功能。如:将PA9引脚用作USART1的Tx引脚,那么我们就把这个Tx引脚称为PA9的复用功能。

打开数据手册,会发现类似如下的列表:

楼主(2022-12-05):
2、什么时候开启AFIO时钟?

为了优化芯片引脚封装的外设数目,可以把一些复用功能重新映射到其他引脚上。设置复用重映射和调试I/O配置寄存器实现引脚的重新映射。这时,复用功能不再映射到它们的原始分配上,而是映射到“重定义功能”上(见上图)。

这种将引脚重定义到其它引脚上的功能在几乎所有STM32芯片中都有这个功能,但是实现的方法可能有所不同,其中STM32F1就是通过事件控制的方式将特定功能引脚连接到对应PORT和PIN上。

简单来说,如果需要使用重定义功能,那么就需要开启AFIO时钟。

最后,如果你觉得你的程序可能是因为时钟配置的问题,不妨上电第一步使能所有时钟试试。

转载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网友A:
因为时钟是单片机最基础的部分,所有外设都是靠时钟的!

网友B:
就和人的心脏一样,心脏不跳动,手脚脑就不会工作的!

网友C:
时钟是最重要也是最重要的,要不然每个教程一来就教时钟。

网友D:
时钟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所有外设都是靠时钟了

网友E:
没有时钟外设就没法工作啊

网友F(2024-10-16):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G: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H: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I: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J: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K: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L: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

网友M: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N: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O: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