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补偿电容器的运行标准有哪些

楼主(2022-12-05):
有关补偿电容器的知识,在正常电压下运行时,补偿电容器可以发挥无功补偿的作用,补偿电容器的运行标准有哪些,电容器运行中过电流的原因是什么,补偿电容器的运行标准

  1.电压补偿电容器在正常电压下运行是发挥其无功补偿作用的重要条件,电容器组允许在1.1倍额定电压下长期运行。运行中因倒闸操作、电压调整、负荷变化等因素可能引起过电压,根据过电压的数值,电容器组允许相对较短时间的过电压。

  2.电流电容器运行中过电流的原因:

  1)电容值有正偏差;

  2)母线电压高于电容器额定电压;

  3)电网有谐波电压;

  4)电网轻负荷运行引起高电压;

  5)电网频率高于额定频率;

  6)发生故障或操作引起暂态过电压。电容器组允许在1.3倍额定电流下长期运行,在允许超过额定电流的30%中,10%是由允许的工频过电压所引起,20%是由高次谐波电压所引起。电容器没有铜损,也没有铁损,仅有介质损耗,因此电容器的发热量由介质损耗决定,即由电容量、频率和电压决定,更与其绝缘介质的绝缘性能有直接关系。

  3.温度补偿电容器温度过高时,会影响它的使用寿命,甚至引起介质击穿,造成电容器损坏。对环境温度的要求,一般电容器-40℃~40℃,自愈式电容器为-45℃~50℃。

网友A(点评):
几乎每个正规厂家都会安装无功补偿电容。

网友B:
电力补偿电容器是用于电网无功补偿的一类电容器。

网友C:
计算无功功率安装容量、选择补偿方式、选择电容器组的控制方式、选择合适的电容器补偿方案

网友D:
用补偿前后的功率因数值查表得到一个系数K,用K乘以有功功率P值确定最小电容器安装容量

网友E:
有经验的工程师一般根据变压器容量和电动机功率,估算一个大概的补偿值

网友F:
电容补偿的常用方式分为以下几种,每种补偿方式都有各自的优劣势:

(1)集中补偿:在高低压配电线路中安装并联电容器组;

(2)分组补偿:在配电变压器低压侧和用户车间配电屏安装并联补偿电容器;

(3)单台电动机就地补偿:在单台电动机处安装并联电容器等。

网友G:
电容器直接接在用电设备上,中间只加串熔断器保护,用电设备投入时电容器跟着一起投入,切除时一块切除,实现了最方便的无功自动补偿,

网友B:
电力补偿电容器是为减少电网功率无功损耗的一种电容器。

网友H:
补偿电容器的种类非常之多 得看是哪种使用途径了

网友I:
补偿电容器一般用在多少V一下的电网中呢

网友J:
补偿电容器在原理上相当于产生蓉性无功电流的发电机

网友K:
补偿电容器的补偿装置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L:
补偿电容器装置没有旋转部分运行维护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