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多用控制元件衰减器的应用

楼主(2022-12-05):
衰减器主要可分为无源衰减器和有源衰减器两种,无源衰减器还可以继续细分为固定衰减器和可调衰减器,而有源衰减器一般与热敏元件配合使用,以构成可变衰减器,装置在放大器内用于自动增益或斜率控制电路中。

  无源衰减器的主要架构是使用无源电阻网络配合电感实现,无源衰减器可以表现出很好的线性度并且通常来说功耗较低。但是无源器件不可避免地存在插入损耗较大的问题,而且依赖于电感进行电路的匹配。

  有源衰减器电路的构成为可变增益放大器或可编程增益放大器。有源结构天生就具有更高的增益和更低的插入损耗,这也意味着有源衰减器能获得相比无源衰减器更大的衰减范围。但它也有自身的劣势,从结构来说,有源产生的附加相移会比无源结构大,并且在线性程度上不如后者好。

  如果从衰减电平可不可变来看,可变衰减器还能继续分类,一是采用模拟控制技术的电压可变衰减器,一是采用数字控制技术的数字步进衰减器。电压可变衰减器顾名思义可以持续调节衰减电平。这种模拟衰减器通常用于自动增益控制电路、校准校正,或者其他需要平稳控制信号的处理。数字衰减器按照预先设置的衰减步长调节信号强度,能在较为复杂的RF设计中能保持不错的功能完整性。

  衰减部分自然是衰减器的主要组成,通常它包含一条与地串联或并联电阻的线路。目前最常见的是Π型衰减器和T型衰减器,这两种类型相对简单。电压可变衰减器通常选择这种配置,晶体管元件工作在非线性电阻区,利用基本元件的电阻特性,通过改变控制电压来调节所需的衰减电平。像桥接T型衰减器、反射型衰减器的设计就更复杂一些,但是复杂的设计能带来更多的优势,比如反射型能提供更宽动态范围,平衡型能提供出色的VSWR和功率处理能力。

  功率处理能力很关键,为了衰减器能够安全地处理所需功率,在使用中需要选择功率容量高于所需功率的衰减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高温环境下的应用,需要处理好衰减器的散热问题,最好使用散热性能更好的衰减器,否则散热引起的功率容量变化可能让衰减器超出它可承受的功率范围。

网友A:
衰减器是一种提供衰减的电子元器件, 广泛地应用于电子设备中

网友B:
在比较法测量电路中,衰减器可用来直读被测网络的衰减值

网友C:
衰减器可以改善阻抗匹配,若某些电路要求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负载阻抗时,则可在此电路与实际负载阻抗之间插入一个衰减器,能够缓冲阻抗的变化

网友D:
衰减器是在指定的频率范围内,一种用以引入一预定衰减的电路。一般以所引入衰减的分贝数及其特性阻抗的欧姆数来标明。

网友E:
有源衰减器与其他热敏元件相配合组成可变衰减器,装置在放大器内用于自动增益或斜率控制电路中。无源衰减器有固定衰减器和可调衰减器。

网友F:
衰减器的工作频带是指在给定频率范围内使用衰减器,衰减器才能达到指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