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磁盘阵列百科知识

楼主(2022-12-05):
简单的说,RAID是一种把多块独立的硬盘(物理硬盘)按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硬盘组(逻辑硬盘),从而提供比单个硬盘更高的存储性能和提供数据备份技术。组成磁盘阵列的不同方式成为RAID级别(RAIDLevels)。数据备份的功能是在用户数据一旦发生损坏后,利用备份信息可以使损坏数据得以恢复,从而保障了用户数据的安全性。在用户看起来,组成的磁盘组就像是一个硬盘,用户可以对它进行分区,格式化等等。总之,对磁盘阵列的操作与单个硬盘一模一样。不同的是,磁盘阵列的存储速度要比单个硬盘高很多,而且可以提供自动数据备份。

  RAID技术的两大特点:一是速度、二是安全,由于这两项优点,RAID技术早期被应用于高级服务器中的SCSI接口的硬盘系统中,随着近年计算机技术的发展,PC机的CPU的速度已进入GHz时代。IDE接口的硬盘也不甘落后,相继推出了ATA66和ATA100硬盘。这就使得RAID技术被应用于中低档甚至个人PC机上成为可能。RAID通常是由在硬盘阵列塔中的RAID控制器或电脑中的RAID卡来实现的。

  RAID技术经过不断的发展,现在已拥有了从RAID0到6七种基本的RAID级别。另外,还有一些基本RAID级别的组合形式,如RAID10(RAID0与RAID1的组合),RAID50(RAID0与RAID5的组合)等。不同RAID级别代表着不同的存储性能、数据安全性和存储成本。但我们最为常用的是下面的几种RAID形式。RAID级别的选择有三个主要因素:可用性(数据冗余)、性能和成本。如果不要求可用性,选择RAID0以获得最佳性能。如果可用性和性能是重要的而成本不是一个主要因素,则根据硬盘数量选择RAID1。如果可用性、成本和性能都同样重要,则根据一般的数据传输和硬盘的数量选择RAID3、RAID5。

  最大存储容量是指磁盘阵列设备所能存储数据容量的极限,通俗的讲,就是磁盘阵列设备能够支持的最大硬盘数量乘以单个硬盘容量就是最大存储容量,其实这是个理论值。实际上这个数值还取决于所使用RAID(独立冗余磁盘整理)的级别,采用不同的RAID级别,有效的存储容量也就有所差别。通常,一般小型的磁盘阵列设备会支持几百GB的存储容量,适合中小型公司作为存储设备共享数据使用,而中高档的磁盘阵列设备应该支持T级别的容量(1TB=1000GB)。平均传输率是指数据从磁盘阵列的硬盘里读出送到外部主机或其他地方的稳定速度,而不是突发速率,单位通常是Mb/s(兆位/秒)。这个数值取决于磁盘阵列所使用的外部主机通道和所用磁盘类型,通常使用SCSI硬盘作为阵列和FC(FiberChannel)光纤主机通道的速率为最高,一般可达1000Mb/s以上。而采用IDE硬盘作为阵列的产品的速率就相对于较低,适合规模不大的用户群使用。

网友A:
磁盘阵列(Redundant Arrays of Independent Disks,RAID),有"独立磁盘构成的具有冗余能力的阵列"之意。

网友B:
磁盘阵列是由很多价格较便宜的磁盘,组合成一个容量巨大的磁盘组,利用个别磁盘提供数据所产生加成效果提升整个磁盘系统效能。利用这项技术,将数据切割成许多区段,分别存放在各个硬盘上。

网友C:
磁盘阵列还能利用同位检查(Parity Check)的观念,在数组中任意一个硬盘故障时,仍可读出数据,在数据重构时,将数据经计算后重新置入新硬盘中。

网友D:
磁盘阵列其样式有三种,一是外接式磁盘阵列柜、二是内接式磁盘阵列卡,三是利用软件来仿真。

网友E:
外接式磁盘阵列柜最常被使用大型服务器上,具可热交换(Hot Swap)的特性,不过这类产品的价格都很贵。

网友F:
内接式磁盘阵列卡,因为价格便宜,但需要较高的安装技术,适合技术人员使用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