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烧坏原因

楼主(2022-12-05):
为什么示波器的地探头接到Q1的G级,Q1的DS就会导通,压降会变成2.6V,手摸MOS很烫。过段时间直接短路导通。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是不是Y电容从220V上漏的电。

确实有可能,当初我有个电阻断路,也是交流电,也是要控制一个MOS管,交流电,用万用表两MOS管控制极电压的时候,虽然和栅极连接的电阻断路了,但是用万用表一测电压就到通了,所以我这个是不是万用表导致电流流过了,万用表上的电压是慢慢上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Y电容从220V上漏的电。

不懂啊

网友A:
有的开关电源上有个跨接初级次级的一个y电容

好像电流不是很大,但是可能会影响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开关电源上有个跨接初级次级的一个y电容

好像电流不是很大,但是可能会影响mos管。

量到GS两端有100V的电压,为啥我用手摸没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开关电源上有个跨接初级次级的一个y电容

好像电流不是很大,但是可能会影响mos管。

那这个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网友B:
你那R5为啥不接地,接PW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你的电路板,也接大地呀,用个y电容。
但是你的mos管最好选那种带esd保护的mos管,例如2N7002k,后面的k字就是带钳位二极管的。
你干嘛非要用示波器的地线夹子夹mos管的g极,烧几个mos管,好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板,也接大地呀,用个y电容。
但是你的mos管最好选那种带esd保护的mos管,例如2N7002k,后面的k ...

学习了,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C:
使用示波器时建议示波器电源用上隔离变压器……

网友D:
我不管用示波器测什么信号,都是一个220转220的隔离电源供电给示波器,标配。

网友E:
没懂。GS不都是地吗?100V的电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