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应用笔记:N32G45x系列芯片USB HID IAP实现及使用说明

楼主(2022-12-05):
本文档主要介绍N32G45x_FR_WB系列芯片的USB HID IAP应用例程、实际应用开发时容易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内容包括:
1. 介绍文档;
2. 参考例程;
3. 配套上位机机软件;

AN_N32G45x_FR_WB系列芯片USB HID IAP实现及使用说明V1.0.zip

网友A:
你好!你的可以从IAP正常跳转到APP程序吗?我是按照你文档来的,发现不能跳转到App程序

网友B(2024-08-21):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的可以从IAP正常跳转到APP程序吗?我是按照你文档来的,发现不能跳转到App程序 ...

是的,Sram运行正常,Flash跳转异常,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是的,Sram运行正常,Flash跳转异常,不能正常运行;

找到问题,写升级完数据0X12345678地址跟IAP地址有冲突,更改地址为APP地址-4即可;

请教下是哪里冲突了呢,要怎么更改

网友C(2025-08-08):
U盘升级程序方便,直接电脑把文件拖进去,然后重启进入自动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