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Keil微库和ARM标准C库区别

楼主(2022-12-05):
我们在使用Keil MDK编程,用到printf打印输出时,通常都会使能Keil工具自带的微库(MicroLib):

下面就来讲讲关于Keil MDK中的这个MicroLib微库。
1什么是MicroLibMicroLib是针对以C语言编写的基于ARM嵌入式应用程序的高度优化的库
与ARM Compiler工具链附带的标准C库相比,MicroLib具有明显的代码大小优势。

上图是一个性能基准测试代码,通过上图可以发现,微库在不同内核下代码量明显少很多。
补充:C语言标准库,我们经常都会调用,比如:<stdio.h>、 <stdlib.h>、 <string.h>、 <math.h>、 <error.h>、 <assert.h>等库文件。
在这些文件下还有很多各类库函数,比如:printf()、 malloc()、 memcpy()、 strncpy()等。
2微库和ARM标准C库区别因为针对Arm的嵌入式系统,通常存储(代码)资源相对较小,为了使其能用上标准函数,工程师就针对Arm嵌入式系统,对标准C库进行了优化,以减小代码量。
优化标准库,肯定会带来一些差异,下面分享几点主要的差异:1.代码(数据)量更小(对比上图)2.缺少一些不常用标准库函数,比如:文件 I/O 的库函数。3.微库最大程度优化代码量,可能会导致有些库代码运行速度更慢。4.可用于RTOS这类系统中,但不支持在像Windosw这类系统中。
3最后微库函数也是一种函数,其很多库函数原型在网上都能找到,如果你有特殊需求,可以不用微库,在库函数原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改。
比如:你的项目经过验证,发现微库的代码量,或者运行速度都不理想的情况下,可以自己修改原型函数。
当然,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建议修改原型函数。通常还是建议直接使用微库,毕竟经过别人多次验证的库,出现bug的概率更小。

网友A:
抄别人库比自己写的稳定多了

网友B:
能用别人的代码从不自己写

网友C:
用别人的代码的

网友D(2024-10-16):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E: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F: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G: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H: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

网友I: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J: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K: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L: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M: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