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总结单片机电路设计要点

楼主:
单片机上拉电阻的选择

大家可以看到复位电路中电阻R1=10k时RST是高电平 ,而当R1=50时RST为低电平,很明显R1=10k时是错误的,单片机一直处在复位状态时根本无法工作。出现这样的原因是由于RST引脚内含三极管,即便在截止状态时也会有少量截止电流,当R取的非常大时,微弱的截止电流通过就产生了高电平。LED串联电阻的计算问题    通常红色贴片LED:电压1.6V-2.4V,电流2-20mA,在2-5mA亮度有所变化,5mA以上亮度基本无变化。
端口出现不够用的情况    这时可以借助扩展芯片来实现,比如三八译码器74HC138来拓展。

滤波电容    滤波电容分为高频滤波电容和低频滤波电容。
    1、高频滤波电容一般用104容(0.1uF),目的是短路高频分量,保护器件免受高频干扰。普通的IC(集成)器件的电源与地之间都要加,去除高频干扰(空气静电)。    2、低频滤波电容一般用电解电容(100uF),目的是去除低频纹波,存储一部分能量,稳定电源。大多接在电源接口处,大功率元器件旁边,如:USB借口,步进电机、1602背光显示。耐压值至少高于系统最高电压的2倍。三极管的作用1、开关作用:

LEDS6为高电平时截止,为低电平时导通。    限流电阻的计算:集电极电流为I,则基极电流为I/100(这里涉及到放大作用,集电极电流是基极的100倍),PN结电压0.7V,R=(5-0.7)/(I/100)2、放大作用:    集电极电流是基极电流的100倍3、电平转换:    当基极为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右侧的导线接地为低电平,当基极为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输出高电平。数码管的相关问题    数码管点亮形成的数字由a,b,c,d,e,f,e,dp(小数点)构成,字模及真值表如上图。上拉电阻上拉电阻选取原则: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会导致边沿变平缓。    综合考虑:上拉电阻常用值在1K到10K之间选取,下拉同理。上下拉电阻: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下拉同理。    1、电平转换,提高输出电平参数值。    2、OC门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使用。    3、加大普通IO引脚驱动能力。    4、悬空引脚上下拉抗干扰。按键抖动及消除    按键也是机械装置,在按下或放开的一瞬间会产生抖动,如下图:
    消除方法有两种:软件除抖和硬件除抖,其中硬件除抖是应用了电容对高频信号短路的原理。    软件除抖是检测出键闭合后执行一个延时程序,产生5ms~10ms的延时,让前沿抖动消失后再一次检测键的状态,如果仍保持闭合状态电平,则确认为真正有键按下。

网友A(2023-01-03):
上拉电阻的取值一般在4.7k到10k之间,就是一个经验值,没有计算公式可以用

网友B:
上拉电阻的作用就是为了给引脚一个高电平 防止误操作

网友C:
安装在整流电路两端用以降低交流脉动波纹系数提升高效平滑直流输出的一种储能器件,通常把这种器件称其为滤波电容。

网友D:
由于滤波电路要求储能电容有较大电容量。所以,绝大多数滤波电路使用电解电容

网友E:
在使用将交流转换为直流供电的电子电路中,滤波电容不仅使电源直流输出平稳,降低了交变脉动波纹对电子电路的影响,同时还可吸收电子电路工作过程中产生的电流波动和经由交流电源串入的干扰,使得电子电路的工作性能更加稳定。

网友F:
对频率特性的要求比对容量的要求显得重要得多。

网友G:
硬件消抖可以用门限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