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分享】一看就懂,电子元件基础知识图解

楼主:
电子元器件

电子元器件是电子元件和小型的机器、仪器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常由若干零件构成,可以在同类产品中通用;

常指电器、无线电、仪表等工业的某些零件,是电容、晶体管、游丝、发条等电子器件的总称。常见的有二极管等。

电子元器件包括:

电阻、电容、电感、电位器、电子管、散热器、机电元件、连接器、半导体分立器件、电声器件、激光器件、电子显示器件、光电器件、传感器、电源、开关、微特电机、电子变压器、继电器、印制电路板、集成电路、各类电路、压电、晶体、石英、陶瓷磁性材料、印刷电路用基材基板、电子功能工艺专用材料、电子胶(带)制品、电子化学材料及部品等。

楼主(2022-12-05):
篇幅过长,获取完整版,请看文末

网友A:
激光器件光纤通信所需的光源,应是可高速调制的光源,以便载送大容量信息。

网友B:
排阻是将若干个参数完全相同的电阻集中封装在一起,组合制成的

网友C:
热敏电阻是一种传感器电阻,其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按照温度系数不同分为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TC thermistor,即 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thermistor)和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 thermistor

网友D:
“压敏电阻"是一种具有非线性伏安特性的电阻器件,主要用于在电路承受过压时进行电压钳位,吸收多余的电流以保护敏感器件。

网友E:
瞬态二极管(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简称TVS,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

网友F:
pcb线路板一般指印制电路板。 印制电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s),又称印刷电路板,是电子元器件电气连接的提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