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C语言中宏定义的盲区有哪些?

楼主(2022-12-08):
1、概念
#define命令是C语言中的一个宏定义命令,它用来将一个标识符定义为一个字符串,该标识符被称为宏名,被定义的字符串称为替换文本。命令有两种格式:一种是简单的宏定义,另一种是带参数的宏定义。(1)简单的宏定义:#define   <宏名> <字符串>

#define VALUE  ((sizeof(a)) /sizeof(a[0]))(2)带参数的宏定义  #define   <宏名> (<参数表>)   <宏体>

#define MAX(a,b) ((a)>(b)?(a):(b))
2、不能忽略宏定义中的空格
下面的宏定义中,f是否带了参数呢?

#define f (x) ((x)+1)答案是否定的,在f与(x)之间存在一个空格,导致变成了如下定义:

#define  f   (x)((x)+1)
预处理程序对它不作任何检查。如有错误,只能在编译已被宏展开后的源程序时发现。3、宏不是函数如果我们定义一个宏:

#define  MAX(a,b)  a>b?a:b
当我们执行一个语句:

3+MAX(1,3);
我们期望的答案应该是6才对,其实呢,运行之后的答案1。与宏定义相挂钩的就是优先级,算数运算符的优先级高于条件运算符,展开如下:
3+1>3?1:3,首先进行算符运算符的运算,即4>3?1:3,所以答案为1。请注意宏定义中的括号,这些括号的作用就是预防引起优先级相关的问题。有些专家建议在C语言中只要牢记两个优先级就够了,乘除法优先级高于加减法,在设计其它操作符时,一律加上括号。4、宏定义不是说明或语句,在行末不必加分号比如,加上分号则连分号也一起置换。
5、宏不是类型定义
首先定义一个宏:

#define pChar char*
再用pChar 定义两个变量,之后用操作符sizeof读取变量所占用内存大小,如果是指针类型的就占4个字节,如果是字符型的就占1个字节。
结果占用空间不一样,变量类型自然不一样,所以宏定义不是类型定义。那么,如果我换成typedef来定义类型呢?
宏定义只是简单的字符串代换,是在预处理完成的,而typedef是在编译时处理的,它不是作简单的代换,而是对类型说明符重新命名。被命名的标识符具有类型定义说明。
6、与之相关的宏定义编写程序过程中,很多都需要条件编译,来看一个常用的使用方法。

#if defined(CREDIT)    credit();#elif defined(DEBIT)    debit();#else    printerror();#endif
7、总结
宏的本质是代码替换。

网友A:
宏定义没用好,展开后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呵呵 新手经常性的在宏定义后边加分号

网友C:
注意宏定义中的括号,这些括号的作用就是预防引起优先级相关的问题

网友D:
有没有可能用宏来处理中断中的函数呢

网友E:
宏的执行效率高吗 还是直接上代码比较高呢

网友F:
宏定义的编译过程是在哪个阶段完成的呢

网友G:
带参数的宏定义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