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在低功耗模式下debugMCU?

楼主(2022-12-09):
在正常情况下,通过SWD在线调试时,一旦芯片进入低功耗模式(Stop或者Standby),调试就会断开。原因是进入Stop或者Standby模式后,内核时钟就停止了。如果想在调试低功耗代码时,还可以正常通过调试接口debug,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以STM32F030 Stop模式为例,方法是将DBGMCU_CR寄存器的DBG_STOP位置1。   可以看到,DBG_STOP置1时,FCLK和HCLK将处于开启状态,由内部RC振荡器提供时钟,所以还可以继续debug。之前在调试低功耗功能时,我都是通过加打印信息来调试的。所以在看到此功能时,就迫不及待的去试了一下。首先,使用官方HAL库 Examples\PWR\PWR_CurrentConsumption 工程,将原例程简化了一下,使能 DBG_STOP,之后通过WFI方式进入stop模式,然后while(1)里翻转LED,通过按键方式唤醒。  理论上述代码应该是先进入低功耗,之后按键唤醒的话,LED才开始闪烁。但实际现象却是LED直接就闪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经过分析,是因为HAL库在初始化时,使用了systick同时开启了中断,当DBG_STOP设置位1时,systick 因为时钟在,所以还继续正常运行,导致了systick中断唤醒了MCU,所以进入了到while(1)里。当我们把systick中断关掉:  这时就进入了低功耗。因为HAL_Delay 函数也使用了systcik,所以这里也注释掉,或者也可以换成其他的延时函数。HAL库在时钟初始化前就开启了systick,原因是后面的延时函数用的就是systcik实现的。这时我们全速运行,可以看到debug连接没有断掉,也没有再进入while(1)里,此时进入了低功耗函数,可以通过调试窗口的stop来验证,可以看到一直停在下面WFI里。需要注意的是,stop之后再单步或者全速运行,就会从WFI跳出继续向下运行。所以执行_WFI()函数时,必须是全速执行,不可以单步执行。  重新复位全速运行后,在while(1)里加断点,可以看到没有进入到断点,这时按一下按键唤醒MCU,就跳入到断点里了。这样现象就正确了。最后总结一下:1) 通过将DBG_STOP置1,可以支持在低功耗模式下debug MCU。2) HAL库里使用systick中断,使用WFI进入低功耗前,需要注意将中断关掉。如果使用WFE进入低功耗,需要将systick使能计数标志位置0。

网友A:
一般进入低功耗,调试也没什么用了,只要不退出调试就行。

网友B:
学到了,之前低功耗调试一直出问题,原来可以这么解决。

网友C:
ST的全系列芯片都可以这么配置吗?

网友D(2024-10-11):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E: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F: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

网友G: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H: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

网友I: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J: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K: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L: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M: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