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关于C语言堆栈的经典讲解

楼主(2022-12-05):
基础知识

    堆栈是一种简单的数据结构,是一种只允许在其一端进行插入或删除的线性表。允许插入或删除操作的一端称为栈顶,另一端称为栈底,对堆栈的插入和删除操作被称为入栈和出栈。    有一组CPU指令可以实现对进程的内存实现堆栈访问。    其中,POP指令实现出栈操作,PUSH指令实现入栈操作。CPU的ESP寄存器存放当前线程的栈顶指针,EBP寄存器中保存当前线程的栈底指针。    CPU的EIP寄存器存放下一个CPU指令存放的内存地址,当CPU执行完当前的指令后,从EIP寄存器中读取下一条指令的内存地址,然后继续执行。

程序内存的分配

    一个由C/C++编译的程序占用的内存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 栈区(stack)— 由编译器自动分配释放 ,存放函数的参数值,局部变量的值等。其操作方式类似于数据结构中的栈。
  • 堆区(heap) — 一般由程序员分配释放, 若程序员不释放,程序结束时可能由OS回收 。注意它与数据结构中的堆是两回事,分配方式倒是类似于链表。
  • 全局区(静态区)(static)—,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存储是放在一块的,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在一块区域, 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未初始化的静态变量在相邻的另一块区域。- 程序结束后有系统释放
  • 文字常量区—常量字符串就是放在这里的。程序结束后由系统释放
  • 程序代码区—存放函数体的二进制代码。
例子程序

    这是一个前辈写的,非常详细。

堆和栈的理论知识
1 申请方式

    stack:由系统自动分配。例如,声明在函数中一个局部变量 int b; 系统自动在栈中为b开辟空间。    heap:需要程序员自己申请,并指明大小,在c中malloc函数。    如

p1 = (char *)malloc(10);    在C++中用new运算符,如

p2 = (char *)malloc(10);    但是注意p1、p2本身是在栈中的。

2 申请后系统的响应

    栈:只要栈的剩余空间大于所申请空间,系统将为程序提供内存,否则将报异常提示栈溢出。    堆:首先应该知道操作系统有一个记录空闲内存地址的链表,当系统收到程序的申请时,会遍历该链表,寻找第一个空间大于所申请空间的堆结点,然后将该结点从空闲结点链表中删除,并将该结点的空间分配给程序,另外,对于大多数系统,会在这块内存空间中的首地址处记录本次分配的大小,这样,代码中的delete语句才能正确的释放本内存空间。另外,由于找到的堆结点的大小不一定正好等于申请的大小,系统会自动的将多余的那部分重新放入空闲链表中。

3 申请大小的限制

    栈:在Windows下,栈是向低地址扩展的数据结构,是一块连续的内存的区域。这句话的意思是栈顶的地址和栈的最大容量是系统预先规定好的,在WINDOWS下,栈的大小是2M(也有的说是1M,总之是一个编译时就确定的常数),如果申请的空间超过栈的剩余空间时,将提示overflow。因此,能从栈获得的空间较小。    堆:堆是向高地址扩展的数据结构,是不连续的内存区域。这是由于系统是用链表来存储的空闲内存地址的,自然是不连续的,而链表的遍历方向是由低地址向高地址。堆的大小受限于计算机系统中有效的虚拟内存。由此可见,堆获得的空间比较灵活,也比较大。

4 申请效率的比较:

    栈由系统自动分配,速度较快。但程序员是无法控制的。    堆是由new分配的内存,一般速度比较慢,而且容易产生内存碎片,不过用起来最方便。    另外,在WINDOWS下,最好的方式是用VirtualAlloc分配内存,他不是在堆,也不是在栈是直接在进程的地址空间中保留一快内存,虽然用起来最不方便。但是速度快,也最灵活。

5 堆和栈中的存储内容

    栈:在函数调用时,第一个进栈的是主函数中后的下一条指令(函数调用语句的下一条可执行语句)的地址,然后是函数的各个参数,在大多数的C编译器中,参数是由右往左入栈的,然后是函数中的局部变量。注意静态变量是不入栈的。    当本次函数调用结束后,局部变量先出栈,然后是参数,最后栈顶指针指向最开始存的地址,也就是主函数中的下一条指令,程序由该点继续运行。    堆:一般是在堆的头部用一个字节存放堆的大小。堆中的具体内容有程序员安排。

6 存取效率的比较

    char s1[] = "aaaaaaaaaaaaaaa";    char *s2 = "bbbbbbbbbbbbbbbbb";    aaaaaaaaaaa是在运行时刻赋值的;    而bbbbbbbbbbb是在编译时就确定的;    但是,在以后的存取中,在栈上的数组比指针所指向的字符串(例如堆)快。    比如:

    对应的汇编代码:

    第一种在读取时直接就把字符串中的元素读到寄存器cl中,而第二种则要先把指针值读到edx中,在根据edx读取字符,显然慢了。
7 小结

    堆和栈的区别可以用如下的比喻来看出:    使用栈就象我们去饭馆里吃饭,只管点菜(发出申请)、付钱、和吃(使用),吃饱了就走,不必理会切菜、洗菜等准备工作和洗碗、刷锅等扫尾工作,他的好处是快捷,但是自由度小。关于STM32的堆栈,可以参考此文:详解STM32单片机的堆栈。    使用堆就象是自己动手做喜欢吃的菜肴,比较麻烦,但是比较符合自己的口味,而且自由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