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N32G43X和N32G430性能差异太大,怎么排查原因?

楼主(2022-12-05):
之前有小伙伴反馈:一开始用的N32G435,后面发现N32G430这款芯片性价比更高,于是换成N32G430使用,但是代码移植完成后,发现N32G430的代码执行效率比N32G435要慢很多,这是什么原因呢?要怎么排查这个问题?下面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楼主:
N32G430主频为128M,N32G435主频为108M

楼主:
理论上处在相同配置及环境下N32G430代码执行速度会略快

楼主:
如果出现相反的结果,可从以下几点排查分析

楼主:
1.  G435和G430都有提高代码在FLASH中执行效率的功能:(1)FLASH中的预取指令;(2)icache
首先要确认G430和G435在system.c文件中对两种功能的配置是否一致,G430默认是打开icache并关闭预取。

楼主:
2. 确认G430和G435的Keil工程配置是否一致,比如编译器类型和优化等级

楼主:
3. 应用层代码检查:执行的代码,是否运行逻辑都一致,比如用SPI读写数据,两边的SPI配置是否一致,SPI速率是否一致,需要读写的数据量是否一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