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SWD无法与N32WB031芯片建立连接导致无法下载程序处理方法

楼主(2022-12-05):
       在使用N32WB31时,由于程序在进入低功耗之前没有加延时或者延时比较短,或者在程序中配置SWD的IO口为其他模式使用,导致后续无法使用SWD下载程序。
       原因:这是因为SWD在上电的时候快速的断开与keil等开发环境的连接,从而导致无法下载程序;
       方法:

              方法1:在重新上电的瞬间,点击程序下载;
              方法2:按住reset键,点击下载的同时,松开reset;
              方法3:如果前两个方法都不行,可以使用擦除脚本进行flash擦除,再下载程序--------从以下百度网盘链接获取:
                          擦除脚本:使用Jlink--SWD连接芯片,不用Jlink供电,芯片单独供电,双击打开擦除脚本, 再给芯片上电,即可擦除flash内容。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krNiso7oyySMQoQ4kxFoA
                          提取码:ijvj
       注意:如果芯片需要进入低功耗,或者在程序需要复用SWD口为其他功能,可以在进入低功耗之前加入一定的延时如1s或者2s,
                 这样就可以预留一定的时间给SWD与keil等开发软件建立连接。

网友A(2023-08-04):
禁止了swd调试。

网友B:
参考N32WB031芯片的相关文档

网友C:
正确连接了SWD接口的引脚,包括SWDIO、SWDCLK、GND

网友D:
在调试工具中选择正确的目标设备和调试接口,并检查通信速率是否正确设置。

网友E:
正确地设置了N32WB031芯片的调试模式

网友F:
确保引脚配置正确,并按照芯片的要求进行设置。

网友G:
N32WB031芯片正常供电。检查电源线是否连接正确,电源电压是否在规定范围内。

网友H:
检查N32WB031芯片的调试模式设置

网友I:
选的调试接口是SWD?

网友:
检查引脚之间的连线是否正确连接,以及是否存在任何短路或开路现象。

网友J:
检查连接是否牢固,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

网友K:
使用的调试工具驱动程序是最新版本,并且与N32WB031芯片兼容

网友L:
检查一下 连接是否与芯片规格和引脚定义相匹配

网友M:
SWD连接正确连接到N32WB031芯片上的相应引脚

网友N:
检查调试器的驱动程序是否已正确安装,并且与调试器的固件版本兼容。

网友O:
有可能是N32WB031芯片本身存在硬件问题

网友P:
N32WB031芯片以及相关外部电路得到正确的电源供应

网友L:
使用的调试器与N32WB031芯片兼容?

网友Q:
某些芯片在上电后需要进行复位操作才能建立SWD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