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压和电流相位检测电路及实现的原理

楼主(2022-12-05):
电压和电流相位检测电路及实现的原理

1.将输入的同频率的采样电压、采样电流信号整定成为方波信号,这两个方波信号,送到D触发器。若电压超前电流,则C为逻辑“0”;若电流超前电压,则C为逻辑“1”

问题①-----D触发器是如何判断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关系的?以及D触发器如何判断出哪个超前哪个?

2. 两个方波信号同时也输入到与门,得到体现相位差的脉宽信号,若电压和电流同相,则该脉宽信号的占空比为50%;如果存在相位差,则该脉宽信号的占空比必然小于为50%。而这个占空比即成为单片机控制输出频率增加或减小频率量的依据。两个方波信号同时也输入到与门,得到体现相位差的脉宽信号。电压和电流同相,则该脉宽信号的占空比为50%,如果存在相位差,则该脉宽信号的占空比必然小于为50%。这个占空比即成为单片机控制输出频率增加或减小频率量的依据

问题②-----与门是如何将电压、电流方波信号变成可以体现其相位差脉宽信号的?

问题③-----电压和电流同相,脉宽信号的占空比为50%;存在相位差,脉宽信号的占空比必然小于为50%;这个与门是怎么识别的?

问题④-----与门电路有点多余?D触发器已经判断出电压、电流的相位关系,而且与门也不能定量判断出电压、电流之间的相位差相差多少?

问题⑤-----如果电压超前电流,电流超前电压,单片机输出频率分别如何调整?XC容抗=1/2πfc,XL感抗=2πfl;如果电压超前电流,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电感电流不能突变,电路呈现感抗更多;为了减少感抗需要降低频率。如果电流超前电压,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电感电流不能突变,电路呈现容抗更多;为了减少容抗需要增大频率。分析是否正确?

以上问题①②③④⑤问题,请帮忙逐一解答

这个方面的资料找了很久,今天终于有了点线索。不知图中资料来自何处,还请楼主分享一下。

网友A:
在搞工业级漏电保护项目中遇到过这种功能电路,可惜没有找到资料。

网友B:
ADC做DFT不行吗?整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做DFT不行吗?整这么复杂。

具体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搞工业级漏电保护项目中遇到过这种功能电路,可惜没有找到资料。

版主你好   这本书叫做《脉博同步超声波治疗仪的研究与开发》,是人家的论文  我也是网上看  公司加密了 没办法上传  而且下载是模糊的

好的,谢谢坛友,我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搞工业级漏电保护项目中遇到过这种功能电路,可惜没有找到资料。

你可以网上找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搞工业级漏电保护项目中遇到过这种功能电路,可惜没有找到资料。

CD4046,74HC4046 等。
数据手册 https://www.ti.com.cn/cn/lit/ds/symlink/cd74hc4046a.pdf

@王栋春 :不客气 互相交流 共同进步
谢谢,我晚上用电脑下载下来。

网友D:
单片机内部ADC和内部模拟比较器,就可以了。
可以实现: 过零检测、AC频率、AC有效值、瞬时值、相位检测(锁相环),超前、滞后、PF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内部ADC和内部模拟比较器,就可以了。
可以实现: 过零检测、AC频率、AC有效值、瞬时值、相位检测( ...

单片机可以实现相位检测?就算可以  也是局限于3.3V等低压的信号吧    如果一个信号达到12V甚至更高的电压 直接用单片  怎么弄  接上去直接就烧毁了

xch
被唬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可以实现相位检测?就算可以  也是局限于3.3V等低压的信号吧    如果一个信号达到12V甚至更高的电 ...

有一种电路叫做“串联电阻分压”了解下,初三物理就有的,找本初三物理课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搞工业级漏电保护项目中遇到过这种功能电路,可惜没有找到资料。

用PLL锁相环可以做  版主  但是具体怎么去实现  我也没明白  期待哪天你搞通透了 发个科普贴出来

@王栋春 :王工谦虚了
俺技术水平有限呀,还是坐等大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