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资料干货] 米思齐编程?很简单。

楼主(2022-12-05):
米思齐编程软件的使用
            今天我们继续通过米思齐和物联网开发板进行单片机的开发和入门学习。
      之前我们已经准备好米思齐软件的安装和调试工作。今天就让我们正式的和单片机来个有意义的沟通,让单片机为我们所用,让单片机乖乖听话。驯化开发板工作开始。
      第一步,了解开发板和单片机,我们购买开发板时肯定提供了很多资料吧,我们要根据资料进行对开发板的进一步了解和认识。这里就要用到一个关键性资料那就是开发板原理图。
(原来的开发板图纸找不到了这里仅供参考并不是我用的开发板图纸)就像这样的一张电子版图纸这里包括了各各引脚是如何布线的,每个引脚上都有什么原件,电源部分是如何连接的,等等非常重要的信息。什么?你和我一样看着头疼,而且很多地方看不懂?没关系我们是小白,我们不会很正常,如果都会了我们还学习啥啊?对不对?我们只需要对这张图纸有个简单的认识即可,比如哪里有电源,哪个端口有板载LED灯,这个LED灯是如何控制的?嗯?LED如何控制的?对没错因为开发板上LED如何点亮所需要的条件是不一样的,虽说我们之前学习过的电路知识知道只要在用电器两端连接合适正确的电压源电器并且控制开关导通用电器即可工作。这里向大家说明两个词语,正控和负控。
正控就是电路的这个样子我们需要给用电器提供正向电压源,让设备有一个电压源让设备工作。
负控就是这样设备本身已经连入了电压正极,没有负极导致设备无法工作。所有我们需要让用电设备工作就必须连入负极就是简单来讲让这个回路导通,这个设备才能正常工作。
所以我们这里得出结论不是所有设备工作都必须让输出端口输出数字信号为高就工作的。这里一定要注意。有时在负控电路中输出数字端口就应该是低。有小伙伴问了什么是数字信号什么是高,什么是低?都是啥啊?其实这里很容易理解,数字信号有两种状态即高和低,如果还是不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开关,就像普通开关只有两种状态即开起和关闭是不是就很好理解了。
说了这么多感觉是不是很无聊我们现在来试试编程吧,因为我们已经打好基础了。开始干吧。我们先通过开发板原理图确认板载LED端口号和是正控还是负控。我这里用我的举例我的是端口2正控
我们只需要让这个端口输出数字信号为高即可点亮LED。我们来试试在输入输出里找到数学量输出模块将端口信息更改到我们需要的端口上,状态改为高,因为是正控,如果是负控就是低。
这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编程前一定要先选择开发板型号。否则再改那就只能从头开始啦。我们确认开发板信息没有问题,端口号正确,程序正确(这里可以先进行编译确认程序没有错误),再确认IO引脚号选择正确,再次确认是正控,
所以输出为高好啦可以点击上传了,上传开始啦开始漫长的等待啦,终于上传完啦,上传成功啦,再看看开发板板载LED 灯点亮啦,是不是很兴奋?如果让他再熄灭呢?对啦我们再将数字端口状态输出为低不就行啦,
我们试试,???是不是没有成功LED还是点亮的为啥呢?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写的程序会不停地循环执行,而且运行速度又非常的块,那怎么办呢?对啦我们继续学习下一个模块功能那就是控制模块里延时模块,这里要注意他的默认单位是毫秒,如果用秒需要单位换算。
我们让单片机跑慢一点。我们让程序先输出高延时一秒再输出低再延时一秒这样是不是就能让小灯一闪一闪的啦?
我们编好程序写入开发板,一定要确认开发板信息没有问题,端口号正确,再确认IO引脚号选择正确,再次确认是正控,所以输出为高好啦可以点击上传了,这里不要怕麻烦因为我们还不是很专一很容易出错,如果错了还得慢慢找那样会更加的浪费时间。上传好啦
我们看看状态板载LED小灯是不是开始眨眼睛啦,向我们示好啦。因为我们说的它听懂了,它知道我们让他干什么了,而且他也按我们的要求去执行啦。神兽驯化第一步成功。
                                                                                                 是不是很赞。米思齐编程软件入门使用没有那么难吧。

网友A:
有时间我也试试

网友B:
请问这和scratch 有啥区别?

支持的开发板不同,而这个主要是需要开发吧配。

网友C:
不敲代码,没有灵魂

一开始就敲代码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