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如何通过ID判断MCU的型号?

楼主(2022-12-05):
读取到的ID是0x0BB11477,请问哪里有文档说明不同MCU的型号对应的ID?

看到DATASHEET上说有唯一识别码,但是没有说怎么读取,怎么区分。
使用官方工具读取到如下图,这个是MC05还是MC08的MCU?:

网友A:
这个读取不到芯片的型号。如果想读取每个芯片的ID需要用软件读取NVR的内的存储ID,那个ID是生成批次和时间等组合的,所以通过这个也区分不出是哪个芯片,但可以访问NVR校正参数内的温度传感器的斜率每个系列(05,08,03系列)是一样的,但每个系列是不一样的。需要注意温度传感器斜率的NVR地址不一样,而且读取NVR的寄存器也不一样,因为每个芯片硬件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您看具体需要那个功能。
每个芯片是有一个唯一的ID码,通过NVR读取四个ID,可以将四个ID按照从大往下排列到64位变量的高到低位,如ID0 = 0x11,ID1=0x22,ID2=0x33,ID4=0x44. u64 ID = 0x11223344;这个ID就是唯一码。
唯一ID码说明地址:
08:https://linkosemi.wiki.zoho.com. ... B5%81%E7%A8%8B.html
05:https://linkosemi.wiki.zoho.com. ... B5%81%E7%A8%8B.html
03:https://linkosemi.wiki.zoho.com. ... B5%81%E7%A8%8B.html

芯片温度斜率校正参数NVR地址:
08:https://linkosemi.wiki.zoho.com. ... BD%BF%E7%94%A8.html
05:https://linkosemi.wiki.zoho.com. ... BD%BF%E7%94%A8.html
03:https://linkosemi.wiki.zoho.com. ... BD%BF%E7%94%A8.html

网友B:
这个是生产批次吧,应该不包含型号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