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ATSAMD51 EVK评估板评测6串口发送

楼主(2022-12-06):
我一开始装的MPLAB V5.30,找不到Harmony的下载地方。
后来下载了一个MPLABX V5.40,谁知还是不行。我记得说明书上用的就是V5.40
没办法,又下载了一个V5.50,废了老大的劲,终于下好了Harmony,建立了hello工程。
照着说明书做,因为版本不同,有个别地方还不太一样。
上代码:
// *****************************************************************************
// *****************************************************************************
// Section: Included Files
// *****************************************************************************
// *****************************************************************************

#include <stddef.h>                     // Defines NULL
#include <stdbool.h>                    // Defines true
#include <stdlib.h>                     // Defines EXIT_FAILURE
#include "definitions.h"                // SYS function prototypes

char menu[]="How Are you?";
// *****************************************************************************
// *****************************************************************************
// Section: Main Entry Point
// *****************************************************************************
// *****************************************************************************

int main ( void )
{

    /* Initialize all modules */
    SYS_Initialize ( NULL );
    printf("\r\n--------------I am ATSAMD51--------\r\n");
    SERCOM2_USART_Write(menu,sizeof(menu));
    while ( true )
    {
        /* Maintain state machines of all polled MPLAB Harmony modules. */
        SYS_Tasks ( );
    }

    /* Execution should not come here during normal operation */

    return ( EXIT_FAILURE );
}

/*******************************************************************************
End of File
*/

初始化代码:
void SYS_Initialize ( void* data )
{
    /* MISRAC 2012 deviation block start */
    /* MISRA C-2012 Rule 2.2 deviated in this file.  Deviation record ID -  H3_MISRAC_2012_R_2_2_DR_1 */

    NVMCTRL_Initialize( );

    STDIO_BufferModeSet();

    PORT_Initialize();

    CLOCK_Initialize();

  10.     SERCOM2_USART_Initialize();

  11.     EVSYS_Initialize();

    NVIC_Initialize();

    /* MISRAC 2012 deviation block end */
}

void SERCOM2_USART_Initialize( void )
{
    /*
     * Configures USART Clock Mode
     * Configures TXPO and RXPO
     * Configures Data Order
     * Configures Standby Mode
     * Configures Sampling rate
     * Configures IBON
     */
    SERCOM2_REGS->USART_INT.SERCOM_CTRLA = SERCOM_USART_INT_CTRLA_MODE_USART_INT_CLK | SERCOM_USART_INT_CTRLA_RXPO(0x0UL) | SERCOM_USART_INT_CTRLA_TXPO(0x0UL) | SERCOM_USART_INT_CTRLA_DORD_Msk | SERCOM_USART_INT_CTRLA_IBON_Msk | SERCOM_USART_INT_CTRLA_FORM(0x0UL) | SERCOM_USART_INT_CTRLA_SAMPR(0UL) ;

    /* Configure Baud Rate */
    SERCOM2_REGS->USART_INT.SERCOM_BAUD = (uint16_t)SERCOM_USART_INT_BAUD_BAUD(SERCOM2_USART_INT_BAUD_VALUE);

    /*
     * Configures RXEN
     * Configures TXEN
     * Configures CHSIZE
     * Configures Parity
     * Configures Stop bits
     */
    SERCOM2_REGS->USART_INT.SERCOM_CTRLB = SERCOM_USART_INT_CTRLB_CHSIZE_8_BIT | SERCOM_USART_INT_CTRLB_SBMODE_1_BIT | SERCOM_USART_INT_CTRLB_RXEN_Msk | SERCOM_USART_INT_CTRLB_TXEN_Msk;

    /* Wait for sync */
    while((SERCOM2_REGS->USART_INT.SERCOM_SYNCBUSY) != 0U)
    {
        /* Do nothing */
    }

    /* Enable the UART after the configurations */
    SERCOM2_REGS->USART_INT.SERCOM_CTRLA |= SERCOM_USART_INT_CTRLA_ENABLE_Msk;

    /* Wait for sync */
    while((SERCOM2_REGS->USART_INT.SERCOM_SYNCBUSY) != 0U)
    {
        /* Do nothing */
    }
}
效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RCOM2_USART_Write(menu,sizeof(menu));这句话例程中没有是什么意思

你·没注意看吗
char menu[]="How Are you?";

menu是个字符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助手收到为0是什么原因

不太清楚

网友B:
这个评估板能支持最多多少路串口发送数据呀

网友C:
这种现成的评估板 他们在做串口走线的时候会有注意到抗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现成的评估板 他们在做串口走线的时候会有注意到抗干扰吗

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评估板能支持最多多少路串口发送数据呀

我看了看,大概四个串口。

网友D(2023-01-05):
这四个串口之间引脚有复用的情况吗 可以进行重定位吗

网友E:
如果不跑系统的话 可以实现四个串口同时收发数据吗

网友F:
一个串口能达到的最大的数据传输速度 在使用两个串口的时候还能达到吗

网友G:
每包数据的发送间隔是自动控制的还是人为延时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四个串口之间引脚有复用的情况吗 可以进行重定位吗

这个不清楚,估计可以复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跑系统的话 可以实现四个串口同时收发数据吗

恐怕做不到同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串口能达到的最大的数据传输速度 在使用两个串口的时候还能达到吗

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每包数据的发送间隔是自动控制的还是人为延时的呢

如果用发送中断,应该可以自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