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EV Board (MM32L0136C7P)测评】+ ISP折腾

楼主(2022-12-06):
首先收到板子包装还是非常不错的,外面适配的纸盒,里面大的静电带再次包装。
d3c673a32da6e7c1befb5caa19879f73
拿到板子后了解到板上不带烧写模块。在看了下手册,手册上面写了带ISP.实际各种折腾还是不成功,
另外手里有PE的烧写器,但是查了下支持灵动微的芯片,窃喜,再一看,完犊子了,只支持电机系列的片子,其它都不支持,我去。
以下是ISP功能的各种折腾,烧写软件竟然不用选串口号,让人一下不太适应。具体看烧写界面截图。
cf623b63bf1eee7003366bb9ca1cbf6b
5172a71091b4d25ef83d5475da6fc766
实际用板上接口UART1测试ISP的时候,我反正是根本连不上,留这个口是误导人么,我另外接的是PA9/10, 提供的图纸看起来像是模块化了,但是看起来让人头疼。页数太多,太难翻了,
实际功能也不多,两页我觉得可能就够了。
fdd546bd018dbf216a3d4a783b4dc672
换了两种USB转COM口工具,电源改了3.3、5V依然没效果,只是能连上,烧写提示Timeout,不知道是ISP上位机软件问题,还是芯片中ISP程序问题,反正就是连不上。各位也不用折腾了,当然有同学弄成功的,请不吝指导下.
82b60b953970c8a8b0457382cc7d507e
板载的外围功能还是不少可以玩的,手里没J-link的烧写器,看来要等解封了回家拿个烧写器再进一步看下了。

网友A:
可能没有修改BootLoader

网友B:
串口下载何必呢。

网友C:
是不是支持jlink的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支持jlink的下载?

我用了j-link v8 没有下载成功,使用支持CMSIS-DAP的烧写器烧录成功了。

网友D:
楼主分享的很到位,期待下载看一下效果

网友E:
ISP是什么 ISP全称(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即“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即向广大用户综合提供互联网接入业务、信息业务、和增值业务的电信运营商。

网友F:
包括ISP是否具有对各种通信线路的连接能力

网友G:
ISP(Image Signal Processor),即图像处理,主要作用是对前端图像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做后期处理

网友H:
ISP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摄像机的成像质量

网友I:
ISP 的Firmware 包含三部分,一部分是ISP 控制单元和基础算法库,一部分是AE/AWB/AF 算法库,一部分是sensor 库

网友J:
ISP才能在不同的光学条件下都能较好的还原现场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