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MC_PMSM_motor_param.h中的关于前馈的系数如何计算得到。

楼主(2022-12-06):
在MC_PMSM_motor_param.h中的关于前馈的系数,如何计算得到:
#define CONSTANT1_Q (s32)(6215)
#define CONSTANT1_D (s32)(6215)
#define CONSTANT2 (s32)(6962)

网友A(2024-11-12):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B: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C: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D: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E:
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测试员需要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和频率,

网友F: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G: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H: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网友I: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J: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