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c8t6 有没有PVD?

楼主(2022-12-06):
STM32F030c8t6 有没有PVD?

网友A:
看一下手册里有没有pvd的相关描述

网友B:
你看看手册里面有没有吧

网友C:
可能吧,毕竟太低端了

网友D(2024-11-01):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E: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F: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G: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H: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I: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

网友J: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K: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L: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M: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